[其他] 石蜡恒温阀芯,不出热水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3-03-26):
3年了,不出热水了,作为diy,不拆开看看对不起自己的生命。

这个是活动部件,水垢凝固了他,牙膏蹭醋泡刀片刮乱弄一气,弄干净了,就灵活了了。
装回,一会儿看看效果。

这个是石蜡芯膨胀后推动顶端的细杆

就是中间这个细杆,估计是不锈钢的,外面是黑色的胶套

阀芯是卡住的,不是螺纹紧固的,别像我最开始那样瞎用力

现在装上了,很好用,但没记住当初位置,温度定位卡还得尝试,反正以冬天舒适温度为38度就行。

网友A:
这种调温阀调温准不准?好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调温阀调温准不准?好用吗?

我用过,现在不用了,不好用,极易让水垢给卡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调温阀调温准不准?好用吗?

自动恒温调节阀,比手动的好太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现在不用了,不好用,极易让水垢给卡死。

在水质不太好的地方,结垢的确是这种调温阀的短板。那朋友现在使用什么自动调温阀?

网友D:
长寿秘诀,清洁的水源,空气,食品……

网友:
装起来后,使用正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水质不太好的地方,结垢的确是这种调温阀的短板。那朋友现在使用什么自动调温阀? ...

改用既热型热水器调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长寿秘诀,清洁的水源,空气,食品……

没错,用纯净水作水源肯定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调温阀调温准不准?好用吗?

调整到适宜温度,不知多少度,反正一直是舒适的,不用总调,夏天冬天各调一两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现在不用了,不好用,极易让水垢给卡死。

分材料,我的用了三五年了,才被水垢封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材料,我的用了三五年了,才被水垢封死

石蜡芯和记忆金属的都用过,还是记忆金属的好用,但水垢问题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恒温调节阀,比手动的好太多。

简直就是神器,装修最值得买的东西能排前三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分材料,我的用了三五年了,才被水垢封死

应该是分地区的,北方水质较硬,比较容易结垢,寿命短

网友:
这个与水质有直接关系。

网友F:
有点像汽车水箱的节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分地区的,北方水质较硬,比较容易结垢,寿命短

17年10月装的,辽宁省沈阳市。还是说材料重要,比如这个外壳是黄铜镀铬,挺了5年半。如果能全陶瓷的话,估计能用一辈子。

网友:
寿命太短了,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点像汽车水箱的节温器。

出水温度上升→感温元件受热膨胀→推动阀芯关小热水和开大冷水→出水温度降低,形成负反馈闭环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