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新日电动车原配防盗报警器-接收器烧毁

楼主(2023-03-26):
手贱弄仪表的时候短路了,整车不着电,查下来保险丝挂了,换上保险丝,车子着了,但是遥控解锁功能没了,推行防盗也没了。

拆开修修看,不行就拉倒。控制器在后座盖子下面,报警器是原装的。

外壳很结实,各种刀割,砸,夹,撬,最后暴力拆开了,蜂鸣片脱胶了,可惜

板子背面可以看到ACC电门信号的铜箔烧毁了,其它无异常

正面看起来没有元件烧毁

热熔胶固定蜂鸣片,板子背面飞线

盒盖,热熔胶封边,还挺结实,原配遥控器一对,准备装车试机

结果上车就有电了,不受控,看来有短路直通啊,只好又拆下来重新开壳,坑。
怀疑mos管挂了,果然

这种贴片mos,手里没有热风枪,堆锡给干下来的,还好有料板,修车店旧车拆的报警器,板子布局不一样

mos管牌子也不一样

顺利换上,试车ok,再次打胶封壳,走了一次弯路,给大家避坑

网友A:
第一次见不试机就封壳的,对自己太过自信了

网友B:
往东走到头在往西一拐就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不试机就封壳的,对自己太过自信了

大意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东走到头在往西一拐就到了

瞎蒙哈哈,搞好算运气,搞不好弃疗

网友:
能烧断铜箔的,肯定后面有大短路,仅仅连接铜箔不查后级,楼主也够狠

网友:
铅酸还是锂的?多少V,续航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不试机就封壳的,对自己太过自信了

撸主:就是这么自信...

网友:
楼主看来不常搞维修.一般的都是试机正常后,才是该打胶的打胶,该焊死的焊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往东走到头在往西一拐就到了

楼主经验不足,一般的都是试机正常后再封壳

网友:
遥控开机+短路

网友:
一般的都是试机正常后再封壳

网友C:
维尼老板艺高人胆大,而且库存更强大

网友:
电动车震的不零散就不错了

网友:
又拆下来重新开壳,坑

网友:
很幸运了,没烧到贵的

网友:
铜箔都烧成那样了,不找出原因就直接连线

网友D:
铜箔都烧断了肯定有大的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尼老板艺高人胆大,而且库存更强大

折腾仪表的时候短路了,想着有保险丝,问题不大,结果差点翻车,库存板子其实是之前在修车店报废新日车上拆的,近水楼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箔都烧断了肯定有大的短路

折腾仪表的时候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