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腿成长记-小盘带大飞跳链

楼主(2023-03-26):
重庆的坡真是费腿,今天全程不推车,只休息,头都蹬冒烟了……
车车发现有个小问题,最小齿比用力蹬偶尔会有跳链,确定不是变速滑档,也不是飞轮,骑起来就是有异响,不是磨链的声音,有点像金属敲击声,难道飞轮大盘和链条不合?

楼主:
另外,山路放下坡跑到40心里虚的不行,过弯时后轮偶尔抱死,前轮又不好捏多了怕翻车,大家大下坡过弯怎么减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山路放下坡跑到40心里虚的不行,过弯时后轮偶尔抱死,前轮又不好捏多了怕翻车,大家大下坡过弯怎么减 ...

脚刹...

0-0-0-0-0-0-0-0-0-0-0-0-0-0-0-0-0-

网友B:
你是说不是哗啦啦的磨链条,而是咔哒一样的?

那应该是链条松了,最低档链速高就跳齿了,你链条用多久了,用卡尺测过吗?

放坡40也太低了,平地极速都快40了,前轮是主力制动,效果远远强于后轮,只要轻捏就能起作用,后刹辅助,如果前面轻捏没用那就要检查刹车是不是有问题了,如果原因是胆子小,那平地先练习下

网友:
链条磨损过多了吧?平时经常用的几个档位因为都磨损了所以匹配得上,不常用的档位大飞磨损小所以就不匹配了。

网友C:
4、5两个楼层的朋友说的有道理,楼主可以用链条卡尺量一下链条。如果链条磨损太多,变换到小轮后就会有不匹配的情况,当你用力蹬时很容易产生类似跳链的响声,换新链条就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不是哗啦啦的磨链条,而是咔哒一样的?

那应该是链条松了,最低档链速高就跳齿了,你链条用多久了, ...

山路40已经虚了,路窄弯多,不是公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两个楼层的朋友说的有道理,楼主可以用链条卡尺量一下链条。如果链条磨损太多,变换到小轮后就会有不匹 ...

车车买来总里程不到100公里,应该不是链条、飞轮磨损问题

网友:
重庆的落差出了名的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不是哗啦啦的磨链条,而是咔哒一样的?

那应该是链条松了,最低档链速高就跳齿了,你链条用多久了, ...

都是发动机强悍的牛人,我骑电摩到四十多都害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脚刹...

0-0-0-0-0-0-0-0-0-0-0-0-0-0-0-0-0-

这一堆0-0-0-的是脚动AB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不是哗啦啦的磨链条,而是咔哒一样的?

那应该是链条松了,最低档链速高就跳齿了,你链条用多久了, ...

前几年在北京的时候,骑车时候也确实跟过几个发动机暴强的人们,有男有女,真是跟不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一堆0-0-0-的是脚动ABS吗?

ABS当然是标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都是发动机强悍的牛人,我骑电摩到四十多都害怕

短时极速而已,我这种算没入门的,小一号那种链盘的山地车,忘记多少齿了,那个跑37,比标准盘的累,当时跟不上标准盘的车,我就坚持了5分钟37,然后半小时都是31-32这样,2/3小时下来均速只能27

长时间30++那种才叫强悍,心脏硬实力摆在那里,没锻炼是不可能跟上的,这玩意靠的是高踏频,可不是肌肉蛮力,当然肌肉也会长就是了

网友:
应该是链条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时极速而已,我这种算没入门的,小一号那种链盘的山地车,忘记多少齿了,那个跑37,比标准盘的累,当时 ...

牛人,我山地车24速跑平路极速狠踩才有30出头,匀速只有20出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短时极速而已,我这种算没入门的,小一号那种链盘的山地车,忘记多少齿了,那个跑37,比标准盘的累,当时 ...

原来骑勇士600,十公里左右的路程要用一个小时左右,后来换了个小电摩,也大概用一个小时左右,但如果打开地图上面显示平均速度 就是20左右,没搞明白,是不是地图上等红灯的时间除去了?

网友:
哈哈,脚下一面搞着0-0-0-,嘴里面还得嘟囔着  我艹  我艹 我艹

网友:
排除其他问题的情况下,后拨B张力螺丝逆时针调节到松一些的位置,不跳了就说明是链轮包裹范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骑勇士600,十公里左右的路程要用一个小时左右,后来换了个小电摩,也大概用一个小时左右,但如果打 ...

这就不清楚了,如果你用地图是有可能这样算的,但红灯也不能等掉一半时间

用骑行或跑步软件就不是这样算,等红灯会拖慢均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