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七彩虹1tmlc盘sm2246en主控加两个颗粒改2t盘跳线图

楼主(2023-03-26):
短接的地方是直接用焊锡相连的。总共是去掉八个电阻,连接八处跳线。这个盘是改2t最省事的只需要添加两个颗粒就可以了,收一个二手640g盘拆04t颗粒也就几十块钱。如果是开成1tslc的话就不用再加缓存了,原来的1g缓存也够了。主控板自带缩ce,04t颗粒可以直接贴上,要点是把闪存颗粒的频率直接降到最低50,关闭同步,外部交错从4改成2(交错降低1倍会导致a3原始坏块数增加1倍但是连锁块大小降低1倍,实际坏块总容量不变。可用容量会因为解除平衡限制增加几十个g),这样功耗比普通的盘都低,闪存颗粒根本就不发热。速度完全够用绰绰有余。回头上个速度图。

网友:
1T SLC,2T MLC,以前想都不敢想啊!

网友A:
楼主这个板子是8贴的,如果8贴贴满32ce应该怎样跳线?我试过只要背面贴一个颗粒,开卡软件就会显示满32ce了。

网友B:
8贴04T这不4T吗,现在slc、mlc、tlc、qlc都能互转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板子是8贴的,如果8贴贴满32ce应该怎样跳线?我试过只要背面贴一个颗粒,开卡软件就会显示满32ce了 ...

别的没试过。四个04t颗粒已经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贴04T这不4T吗,现在slc、mlc、tlc、qlc都能互转了吗

2246en只能把mlc转成slc,, tlc转成slc那需要2258 XT主控。

网友C:
不是说46EN对3D MLC支持不好嘛。上58H不是更Ni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46EN对3D MLC支持不好嘛。上58H不是更Nice

对3D mlc支持不好这个说法很奇怪,这不就支持的好好的吗?主要是这个板子自带缩ce省事,还可以转成slc,,上58h还得给颗粒短接麻烦。

网友:
现在的固态都可以2T,进步好快啊

网友D:
前年花了近千元一块,也买了两块这个1T的MLC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前年花了近千元一块,也买了两块这个1T的MLC

记错了,应该是19年5月份买的两块 SL500 BOOST 1TB

三年质保也快到期了

网友:
以前只能想想的事情,正一件件变成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错了,应该是19年5月份买的两块 SL500 BOOST 1TB

三年质保也快到期了

那个时候啥都是天价,当年的老鸟diy玩家都是血亏。还好我是前一段刚买的库存货,价格基本上到底了,这种自带缩ce的板倒是极少见,2246en现在也只有这一种板子还有点价值,只用四个颗粒就可以上2t,, 有些老鸟们还在贴八个颗粒上512G不知道是咋想的,也不嫌麻烦。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个时候啥都是天价,当年的老鸟diy玩家都是血亏。还好我是前一段刚买的库存货,价格基本上到底了,这种 ...

为了25nm的信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了25nm的信仰

25纳米能有啥信仰,100步笑80步而已。唯一逆天改命的办法就是开成slc,直接寿命提高一个数量级。

网友:
这动手能力,想都不敢想

楼主:
有人会说闪迪1.92t洋垃圾报废固态还是mlc颗粒才300多元,那个功耗大的要死又没法自己开卡改功耗。再说服务器盘属于不关机冷数据保存期限只要求几个月,根本就不适合家用。

网友F:
楼主这是七彩虹那个型号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是七彩虹那个型号的板子

七彩虹        bo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