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石英钟改锂电感觉不太划算啊,玩玩吧!低功耗的LDO模块走起

楼主(2023-03-26):
家里的电波钟没电了,手里18650电池很多,直接改锂电了!

总的接线图,用了一个低功耗的LDO模块,全图先看一下

LDO模块,某宝1.5元一个买的,这个东西比开关降压模块功耗低太多了

焊接镀镍的电极需要这玩意,点芝麻粒大小的一点,一下就好。

走针和日历两个机芯设计是独立供电的,并联起来了,话说现在的电波钟都一个电池了,之前的电波钟都是用两节电池

工作电流在0.19和0.23mA之间跳动,平均算0.21吧

很久之前买的据说是三洋品牌的锂电池,2600mAh容量,按电流计算能用1.4年左右,不算太长,这个时间还没有计算电池的自放电电流。

我记录了日期,看能不能走1.4年!(结尾)

楼主:
我好像发错了地方,是不是应该去那个创意DIY!

网友A:
焊工看着不错。

网友:
楼主不是改电池,我感觉是来秀葫芦壳的

网友B:
使用LDO降压,多余电压都损耗了,输出1.5V 0.20ma时需要输入3.7V 0.20ma,效率只有40%,换用空载电流足够小的DC-DC buck降压电路可以提高效率,延长使用时间,比如,TPS62201芯片的效率达到了75%以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在低电流下效率更高的芯片

网友:
有拆电池的1.5v降压模块,用起来十分简单。

网友C:
改的不错,,,一节南孚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的不错,,,一节南孚电池能用多久?

应该是一年半以上。

网友:
漫长的测试开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工看着不错。

多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LDO降压,多余电压都损耗了,输出1.5V 0.20ma时需要输入3.7V 0.20ma,效率只有40%,换用空载电流足够小 ...

这个输出电流都不够开关降压电路的空载,所以还是LDO划算吧!

网友D:
这么改没什么太大意思,本来就很省电的东西。就像楼主说的搞不好锂电池自放电都比这个钟用的电多。而且这么改还是会没电需要充电(虽然说1年一次算很少了),等钟停下不走的时候锂电池已经放电到1.0V多点了属于严重过放了,没几次就挂了。建议楼主在现在的基础上可以加个小的太阳能电池,就算室内晒不到太阳也能发电的,反正这个钟用电很省,太阳能电池发出的电也够用了

另外,很好奇这个电波钟是哪部分属于电波钟?指针部分?还是液晶显示部分?还是两部分都有电波自动校时功能?如果两部分都有电波校时功能,感觉有点浪费啊。但是如果只有其中一个有,那另一个还是会不准啊。所以为嘛不设计成一体的?我这个强迫症啊

网友:
创意不错,焊的也不错,学习了

网友:
电池没过放保护,等钟停了基本上算是一次性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使用LDO降压,多余电压都损耗了,输出1.5V 0.20ma时需要输入3.7V 0.20ma,效率只有40%,换用空载电流足够小 ...

有静态电流100微安的DC/DC电路吗?输出1.5V200微安,输入4.2V低于200微安就比LDO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改没什么太大意思,本来就很省电的东西。就像楼主说的搞不好锂电池自放电都比这个钟用的电多。而且这么 ...

应该只有上面一个才是电波钟自动对时,下面的就一个液晶日期农历显示模块,这个对精准度要求不高,分钟级都没有多大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静态电流100微安的DC/DC电路吗?输出1.5V200微安,输入4.2V低于200微安就比LDO合算。 ...

这是空载电流,不超过20μA

网友:
应该加个保护板

网友:
不知道改成交流电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空载电流,不超过20μA

那还行啊,50%的效率都合算啊。不过对于这么小的电流意义不大,100微安和200微安对比,这点消耗只怕跟自放电差不多。。

毫安或更大级别的消耗就有优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