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弄了一块SAS硬盘,硬盘盒很贵,看来只能让它吃灰?

楼主(2023-03-26):
弄了一块2.5寸,sas接口的硬盘,了解了一下,这玩意一般电脑的主板SATA接口它不能往上面用,淘宝上了解了一下硬盘盒,支持这种sas接口的硬盘盒寥寥无几,即使有,价格很贵,淘宝上有sas转接sata的转接口和转接线据说不能用,因为这种转接需要芯片支持,看来只能让它吃灰?

网友:
买一块sas阵列卡

网友:
只能让它吃灰

网友A:
淘宝搜索“SAS转SATA”保证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上转接卡啊,这种硬盘高速盘,家用的都是7200rpm的,sas都是10000rpm+的

网友:
貌似没啥用

网友:
真没有琢磨过

网友:
sas阵列卡也不便宜,我以前看过价格,线加卡80元了

网友:
这个真没见过,长知识

网友B:
看了产品说明,使用SAS转SATA转接头有两个要求:
1、主板支持SAS
2、SAS硬盘支持SATA
两个条件都满足才有可能使用这种转接头,也不是百分之百支持。

网友C:
问题是硬盘有多大,有没有价值?

网友:
买SAS转接板硬盘盒嫌贵又不想让它吃灰,拆了吧

网友:
直接买sas的直通卡就行,插主板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索“SAS转SATA”保证解决你的问题

2.5寸主要是想弄个硬盘盒当作一个小的移动硬盘还有些价值,至于挂到电脑上还要弄个转接卡(转接卡不便宜另外还可能存在能用不能用的问题)觉得没必要了,电脑上的硬盘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硬盘有多大,有没有价值?

300G的,这种硬盘是服务器上用的。

楼主:
这种硬盘是好东西,就是它的接口很多设备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产品说明,使用SAS转SATA转接头有两个要求:
1、主板支持SAS
2、SAS硬盘支持SATA

是的,如果主板有sas接口,那么sas硬盘和sata硬盘都可以用,而普通的主板仅支持sata,那就有些麻烦了。

网友:
硬盘要是不大就不要去折腾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2.5寸主要是想弄个硬盘盒当作一个小的移动硬盘还有些价值,至于挂到电脑上还要弄个转接卡(转接卡不便宜 ...

非标接口你想要弄硬盘盒除非有对应接插件直接修改现有的SATA硬盘盒,但是成本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弄个转接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