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购灯的无线开关不是传统的继电器,也用可控硅了。

楼主(2023-03-26):
       看到免布线开关,弄有个。

       下单

       到货拆开看看。正面。一个主开关和一个遥控开关,辅助开关放到哪都行。

      这是被面.

      先拆主开关八个小卡扣。4个点。

      两个小卡点。

      先开盖。

     拆下4个小螺丝,

     主电路板还带蜂鸣器呢。无线接收。

      背面就一微动开关。

       这个用可控硅导通。不用传统的继电器。

       这是无线开关。往下扣时还挺费劲。

       绝缘片用时拿掉。

       这是底壳

      无线开关版正面

      背面啥都没有。

      主开关背面

      另外还带了几个螺丝和一个电容。

      电容是484,近0,5u

      电容接灯座上。

     谢谢收看。

网友A:
这种无线开关确实方便,开灯关灯不用下床,躺被窝里就能遥控

网友B:
开关接通后,它自身从哪里取电呢?

网友:
我只前也买过2个,不好用,现在还扔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接通后,它自身从哪里取电呢?

从灯上接令一路。还给了一个484的电容,并在灯的两边。

网友C:
这个只能接白炽灯,LED的关不了,会闪亮。

网友D:
是不是更耐用了?

网友:
无线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这是占2个盒子了吧。比较自由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更耐用了?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9.9够便宜吧

网友E:
便宜好用 内置电池能用很久

网友:
比继电器的成本降低了不少,对耐用性表示值得考虑

网友:
这货是成对用的吧,开关接在灯上,这个遥控器只要接上电源就能用了

网友:
越来越先进了,开关都可遥控了。

网友:
怎么还带节干电池,咋还用电池供电?

网友:
这个好,可控硅关不死,会有泄露电压,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接白炽灯,LED的关不了,会闪亮。

谁说的?我家用了三个常新的,也是几块钱买的。都是用在led灯了,两年了,电池都没有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无线开关确实方便,开灯关灯不用下床,躺被窝里就能遥控

以前买的是一开双控的继电器板,带一遥控器。现在还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便宜好用 内置电池能用很久

我前3年买的继电器板遥控,现在也没换电池。挺省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