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K845因一只灯珠不亮,强迫症犯了,外加电源测试灯珠,不小心把主控给烧了

楼主(2023-03-26):
罗技K845因一只灯珠不亮,强迫症犯了,外加电源测试灯珠,不小心把主控给烧了,不甘心又买了一个红轴和PCB线路板,重新来过
先看红轴的键盘,切割的不重,比第一次买的青轴轻,但是F9红轴切割的狠,还是和PB键互换了

用撸的科麦斯小电摩打磨线路板,
方便焊接

焊接好连接线和二极管

检查发现一个0欧电阻和一处细铜箔断路,短接连上

都处理好了,连接电脑测试按键和灯珠都正常

重点来了,连电脑测试PCB空线路板可以点亮灯珠,说明主控是好的,本打算把青轴按键焊下来换到空PCB线路板上,一想到104个按键全部拆下来还得焊接上,又得连接跨线,头都大一圈,干脆移植主控吧

坏的灯珠也从空板上移植过来了
青轴按键和灯珠测试也对都正常

改的键盘分离T口
放大镜和电摩,没有放大镜这跨接连线是万万干不了的

至此两个键盘都修复完成了,青轴键盘按键有力度和手感,声音稍大,红轴感觉和普通的薄膜键盘差不多

网友:
成功修复两套,很好啊~~手艺很好,很羡慕,谢谢分享

网友:
说句四川话,整出卵来

网友:
我也想再买一个,机械确实比薄膜的好用,就是手薄膜的好几个呢,犹豫中

网友:
大工程,需要耐心

网友:
还是去货场捡漏来的实在。。

网友A:
测试灯珠好坏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在线测就行了,万用表电阻档正好把灯珠点亮,而且由于内阻大不会烧主控.另外北方的朋友要小心静电,修键盘的时候最好找金属部分放一下电,或带防静电手环.要不然容易坏灯珠或主控.再有想上车的一定顺便买键轴和料板.万一主控坏了可以替换,灯珠坏了换灯珠,这些小元件不值钱,但是单个买很不划算

网友:
又买一次就行了

网友B:
我的也是一个灯珠不亮,拿万用表测一下就可以了,没必要外接电源。看来还是经验不足啊!

网友:
这技术杠杠的啊

网友:
手艺不 错,最近修键盘挺火

网友:
恭喜了啊,两套了

网友:
我的没放大镜也焊上了,要用手电照亮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一个灯珠不亮,拿万用表测一下就可以了,没必要外接电源。看来还是经验不足啊! ...

有很多万用表点不亮LED灯珠,我就是外接电源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灯珠好坏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在线测就行了,万用表电阻档正好把灯珠点亮,而且由于内阻大不会烧主控.另 ...

我草坪捡一个机械键盘达尔优用了很长时间有一个灯暗一些,2元在X宝买20个,万用表在路测速二极管是不会亮的,要焊下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速才能点亮.

网友:
综合来说,红轴还是最好用的

网友:
打磨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很多万用表点不亮LED灯珠,我就是外接电源测的

9v电源的万用表可以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这主控芯片买不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