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正式维修炸机UC3845开关电源

楼主(2023-03-26):
工地旁边广告牌下面捡了个开关电源,抱着侥幸心理觉得可能是好的就拿回来了,打表不短路上电一试没反应,拆开检查保险炸了,整流桥炸了,功率管短路,电源芯片3845短路,闲着没事从网上看了一下这种开关电源芯片不贵,手里有拆的旧功率管,那就买来芯片修修试试

到手用外接电源16v启动输出波形正常

后补的波形照片,不带载不是这个波形
用表盲扫了了一遍低压部分没发现短路发现双管并联整流有一个输出脚和焊盘有虚焊发热情况,重新焊接了一下,然后又把低压部分通入12v直流测试431有基准2.5v光耦有1v多的电压次级应该没大问题,
可是问题想简单了,找了拆机整流桥两个拆机mos管换上去后又换了一个0.22欧电流采样电阻一个HER208(没有用HER307代换的)灯泡大法上电依然没反应,大意了,在用表扫芯片电压时候不小心把6/7脚短路掀了芯片的天灵盖,就这样5毛钱就没了,换上第二个不敢马虎,检查电流采样反馈一个1k电阻无穷大,看来是炸机炸坏了

换之,上电还是没反应,到中午了先吃饭
吃完饭下午扫电路发现功率管保护电路里一个T4二极管断路,

拆下检查确实断路,找资料发现是1N4148,找了一圈没有这管子,找了个料板有个玻璃封装的PH4148,

觉得差不多就换上去了,与管子并联的一个10欧电阻也断路了,同时换了个电阻,上电久违的绿灯亮了风扇长转,

有输出了!第一次修,不算配件修机花了有5个小时搞这些东西,有挑战又不想有下次!

还有个疑问,这个绕线保险电阻或者说是电流采样电阻怎么看阻值,
我差不到问的别人,但别人没告诉我怎么查,他们说是0.22欧

麻烦各位大佬告知一次啊这个电阻怎么查的!

附一个3845的电路图,和我的不一样,我这mos管是并联正激,理解不深不透彻一知半解瞎搞,但结果挺高兴就当玩了。

换了这一堆东西还差个整流桥没在里面整流桥被我夹碎了取铜脚了

背面被焊的乱七八糟的!

网友A:
这类电阻去一环按4环电阻算即可

网友:
现在mos都是国产的了,不错的进步。

网友:
烧了一片啊,大手术

网友B:
淘宝上很多MOS管是翻新的

网友C:
检流电阻应该是0.2欧的

网友:
你有这些设备第一次修电源,我怎么不太相信呢?

网友D:
第一次修理就修好了,水平不错啊,都有掌上示波器了,示波器怎么样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流电阻应该是0.2欧的

咋算的?怎么读取有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电阻去一环按4环电阻算即可

去掉哪一环?在这里是什么颜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很多MOS管是翻新的

我买了点进口拆机 也不贵 质量又好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真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咋算的?怎么读取有方法吗?

红是2,黑是0,银是乘数0.01,20乘0.01等于0.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修理就修好了,水平不错啊,都有掌上示波器了,示波器怎么样多少钱买的 ...

之前修过开关电源,但不是炸机的,也都是单管或者芯片集成功率mos的小电源,没修过上百瓦的,示波器初学者可以用,有和没有的区别

楼主:
手持,入门,解决有和没有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是2,黑是0,银是乘数0.01,20乘0.01等于0.20

哦!其它那俩色环是干啥的

网友:
斜着放变压器的 比较少见。

网友:
维修过程是一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