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神奇的安国AU6989

楼主(2023-03-26):
Intel的N18A颗粒在固态和SM3281上死活开不出来,蹂躏了十几次板子都变形了,本打算垃圾桶了

无意间看到帖子有大佬上安国6989也能开slc,于是买板子贴上去,好家伙直接认成slc了,二话不说直接开卡,几分钟就完事儿了,这nm也太快了吧
开出的容量还不小,本以为跑圈肯定会出错(对这垃圾颗粒不抱希望了),结果通过了,这也太神器了,可惜的芯片精灵还是认的qlc
还有我看别人开的写速有20,我的怎么只有10,不过很稳定

网友A:
TSOP的颗粒吗?要么跟BGA的有区别,要么颗粒写烂了。

去年2月开的,重新跑一下依然坚挺

网友:
安国 什么芯片都能上

网友B:
好家伙,TSOP的N18
不知道又是哪家封装厂整的活

网友C:
安国从不会让人失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安国从不会让人失望

芯邦也不让人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OP的颗粒吗?要么跟BGA的有区别,要么颗粒写烂了。

N18开slc要上BB吗,我上AB死活开不出,有没有测下数据保持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家伙,TSOP的N18
不知道又是哪家封装厂整的活

tsop的,拆装的时候一直加热的2边引脚,导致2边翘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N18开slc要上BB吗,我上AB死活开不出,有没有测下数据保持能力

去年买不到AB只能买BB,用起来好像差不多。
开不出来应该是颗粒的问题。
去年存的数据能正常读出来。

网友E:
差别很大啊    原因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邦也不让人失望

芯邦更玄学吧,有的颗粒芯邦死活开不了,上安国一下子就开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别很大啊    原因是什么啊

找到原因了,换usb3.0接口速度就上来了,本以为跑满2.0速度就足够了

网友F:
r13和r12是什么跳线,我的是默认跳r12,开的L95B

楼主:
引用 网友F:
r13和r12是什么跳线,我的是默认跳r12,开的L95B

电压跳线,13是1.8V,12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