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出点剪线修复键盘,看上的咸鱼来

楼主(2023-03-26):
两把微星红龙的104,樱桃茶轴红灯。一把凯酷87,雷神的拆机黑轴。一把诺普104,樱桃黑轴换了樱桃青的弹簧润过轴。一把RK的RGB104,应该是凯华的黑轴,忘记看了。一把PLUM的96,樱桃黑轴,无钢板结构,换了樱桃青的弹簧,手感接近樱桃红轴,王自如无刻键帽,因为空格不适配原装卫星轴,为了上空格,PCB上打了两个孔上卫星轴。以上键盘均改了C口的键线分离,以前玩剪线键盘剩下的,放的时间有点久,个别轴可能触发不是很好,对站里大佬来说都是小问题,WD40喷喷就能解决,或者拆开洗下触电。以上键盘全部低价福利群友。红龙40一把除新疆西藏海南外全国包邮,凯酷87也是40,诺普104键50,PLUM96因为本身比较稀缺,适合收藏,100元,RK104RGB的25元。

网友:
哈哈,已经卖完了

网友:
来晚了,已经卖完了。

网友:
恭喜楼主,楼主生意兴隆

楼主:
一把都没卖,哪里卖完了

网友A:
这是改完的吗?

网友:
30块钱一把?

网友B:
在船上捡到一个键盘 第一次见这种布局 不过还是机械键盘 手感还行  就是有几个键不太方便  这个是在报废的东西堆里捡出来的 也没人问也没人管 哈哈
这网  上传真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船上捡到一个键盘 第一次见这种布局 不过还是机械键盘 手感还行  就是有几个键不太方便  这个是在 ...

紧凑型的104,设计新颖,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改完的吗?

是的,到手处理下触发不好的几个按键就能用了

楼主:
已经更新价格,诺普104已经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船上捡到一个键盘 第一次见这种布局 不过还是机械键盘 手感还行  就是有几个键不太方便  这个是在 ...

类980布局,比980多4个键,这种布局现在很流行,结构紧凑

楼主:
诺普和两把红龙已经出掉了。PLUM96这么稀有的键盘没人看上的么,这键盘我那时候买的剪线键盘都要100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类980布局,比980多4个键,这种布局现在很流行,结构紧凑

不懂  上船想学单片机 然后 笔记本键盘太难用 买了个硅胶的键盘 发现比笔记本的差远了 更别说好用了 看着还行 用就免了 我直接扔一边了 机舱里的电脑还是用的普通键盘 这个键盘被扔在角落 和一个普通键盘放一块我问船上电工 说没用了 坏了 我就拿回来了  拆了清理下 正常使用
捡到宝了 也没找到啥牌子 反正用着还行 打字什么的还挺顺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诺普和两把红龙已经出掉了。PLUM96这么稀有的键盘没人看上的么,这键盘我那时候买的剪线键盘都要100多了 ...

诺普104红轴用了好多年,,试试看PLUM96,咸鱼联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  上船想学单片机 然后 笔记本键盘太难用 买了个硅胶的键盘 发现比笔记本的差远了 更别说好用了 看着 ...

这键盘看着也不错,不知名键盘在剪线圈里一般都卖得挺贵

楼主:
手上还有几个雷蛇赛睿的鼠标,用不到了,过两天拾掇出来一起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上还有几个雷蛇赛睿的鼠标,用不到了,过两天拾掇出来一起卖了

我现在还是用的剪线的鼠标 买了俩 带船上来一个 另一个在家吃灰 这个好像叫什么 罗技  貌似叫5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还是用的剪线的鼠标 买了俩 带船上来一个 另一个在家吃灰 这个好像叫什么 罗技  貌似叫518
...

MX518,罗技经典型号了,除了有样子丑点,没啥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