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行设计点焊机

楼主(2023-03-26):
本产品由本人自行设计,采用6颗300A的MOS管,峰值电流可达1800A,可采用汽车启动宝供电或者24AH以上的铅酸电池,工作电压12-16V。具有欠压和过压保护,自动表笔识别功能,档位断电记忆功能,单/双脉冲输出,0-9档可调。0.1-02mm镍片轻松焊接,0.3mm个别场合可能有点压力,但是应该大部分没问题。
电路板尺寸:54*80mm
淘宝衔接:点焊机控制板-淘宝网 (taobao.com)

网友A:
板子多少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多少钱一个

坛友价60包邮啊,顺丰包邮!

网友:
能用220v就更好了

网友:
六个可控硅!

网友B:
挺好,就是档位有点少啊,手机电池怕是不能点焊?

网友:
这个板好小,电流还挺大

网友C:
我一直在想  能不能用开关变压器做到24v甚至更高的电压  电流可以缩小 这样就能使用更多的电源 你这样12v已经不低了 只是 直接焊接 对店员要求高
如果能做到直接用电动车电池 可以用通讯电源上的变压器 甚至可以定制变压器 1kw左右的不知道多少钱 我好像有个48v48a的变压器 不知道能不能用
只是猜测 请喷

网友D:
同类型成品板网上大把,5颗、10颗mos的都有,楼主做的这个功能上没有亮点,价格上也没有竞争力,不过还是要为这种钻研精神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在想  能不能用开关变压器做到24v甚至更高的电压  电流可以缩小 这样就能使用更多的电源 你这样12v已 ...

如果能直接接电瓶车充电座的,那真的方便了

网友:
这让我想起来以前的电鱼机 不知道怎么想的 非得设计成几个电瓶并联 超大电流 为什么不设计成电瓶串联 相对小电流 可以吧控制管换成高电压相对小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就是档位有点少啊,手机电池怕是不能点焊?

档位再多也摆设而已,控制焊接时间才是重要,其实就那几个时间,9个档位已经非常够了!

网友E:
可以接6串超级法拉电容做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类型成品板网上大把,5颗、10颗mos的都有,楼主做的这个功能上没有亮点,价格上也没有竞争力,不过还是要 ...

呵呵...我没有亮点?只能说你不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接6串超级法拉电容做电源吗?

只要电压在12-16V就可以,电源内阻越低越好

网友:
用12v120AH的大蓄电池会不会爆管

网友:
我以前玩无人机的动力电池可以派上用场了~~~~回家翻出来看看饿死了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没有亮点?只能说你不懂吧

你是说双脉冲?个人实际应用感觉差别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双脉冲?个人实际应用感觉差别不是很大!

那肯定不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电压在12-16V就可以,电源内阻越低越好

用电容不会炸管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