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逆变器怎么知道他的上限电压

楼主(2023-03-26):
买的逆变器,标称12V,怎么知道它能不能接21V工具电池上?

网友A:
输入电容看耐压,低于25V的肯定不行,然后看芯片的供电,查数据表

网友:
标称12V,接21应该会烧

网友B:
12V逆变器,一般最高能到16V,再高你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逆变器,一般最高能到16V,再高你可以试一试

一百多,坏了就没了。

网友C:
那个贴片电容是25V的是不是输入的电容 ,再看看那两个大的电容,还有电线下面是不是有一个稳压芯片,看看是多少V的,是不是稳压供电给其他芯片的。

网友:
一般17伏以内没问题,三元锂电池充满电压四节到16.8V左右,所以12V的设备最高在17V以内是没问题的。

网友:
额定电压12V,接铅酸电池的充电最高电压14.4V应该没有问题,再高建议就不要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贴片电容是25V的是不是输入的电容 ,再看看那两个大的电容,还有电线下面是不是有一个稳压芯片,看看是 ...

大电容没写耐压

网友:
用可调电源从12V往上调,直到报警就是最高电压,12V的逆变器一般最高1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容看耐压,低于25V的肯定不行,然后看芯片的供电,查数据表

学习了,记住了

网友:
找到逆变器中所有连接到12V供电的元件(电容,mos管,芯片等),检查耐压是否都符合要求

网友:
设计12V的几乎不可能到21V,通常上限16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