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海四达4850通讯电池上位机软件

楼主(2023-03-26):
求海四达4850通讯电源上位机软件,谢谢各位!!

网友(2025-01-13):
楼主找到上位机软件了吗?是不是通用的就行呀

网友A:
拍照看一下是485还是232,又或者是can协议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照看一下是485还是232,又或者是can协议通信

应该是用RS232连接,我试过用博强的软件连不上,不知道是版本的问题还是配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