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飞20根tssop芯片点焊机组装,人工大棚级别的,头发丝对比还细的引线,肉...

楼主(2023-03-26):
上次买错了封装类型,有的网友说重新打板子,,

可是穷啊,又有多年爱好者手艺,飞过万用表牛屎改为贴片。那就又飞一次

趁眼镜还好,,,没有用显微镜。

电子和机械包括bga全自动的都有,就是没必要用,只用了一个普通936烙铁一节导线抽出来的

铜丝,飞线的

线都是自己做的。一次成功

二楼帖主图

最新写入数据。

演示不可能做到却做到了的焊接。

不仅是用最普通的工具,仅一个烙铁,没有焊盘,也没用显微镜

状态下,一

次就成功焊上20根线,还功能全好。等大功率管子到货再组装和调试改完善电路

楼主:
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没有捷径。并且这个脚都是悬空很软的,只有扭一次的角度。不然脚就断了,报废,为了让我的两块多钱不浪费,言而有信,我就努力哼哧的干,即使旁边有正常封装的大芯片我也不用,唉,就是玩儿。tlp250我装的350。直插买成贴片的,,不为啥就是便宜优先,再自己修针脚。然后买的新的228,结果有一只炸了的发过来了,已联系下次购物再多发一个

楼主:
后续购买的看好封装,别买错了,飞线偶尔可以,一直飞线要晕车的

网友A:
非常细,眼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细,眼神好

慢慢老了就看不见了,趁年轻练练

网友B:
飞过线再用蜡或者热熔胶封一下。

网友C:
没个10倍的放大镜不敢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过线再用蜡或者热熔胶封一下。

准备看看手上隔绝空气的材料,比如用汽车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个10倍的放大镜不敢飞

近视200度。。。现在还能接受,隔得很远焊接的。另外就买的正常封装的芯片了,算是做个体验吧

网友:
飞过最多这块板了

网友:
遇到这样的事就用放大镜配合干。老了,马上就干不了啦。

网友:
厉害!还真能飞线。

网友:
好手艺好眼力!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总算没有失败

网友:
佩服佩服,幸好只是飞一片,5块板子都飞的话估计近视加深2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