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的点焊机mos管选择

楼主(2023-03-26):
看资料说,点焊机mos管内阻并联后最好小于0.1毫欧。选了很久,最后选了csd18540,最小内阻1.8毫欧,虽然内阻不小,但是价格便宜,4毛一个。买了20个并联,内阻可以降低到0.1以下

irl40sc228内阻只有0.5毫欧,可惜价格太贵了4.2元一粒,只好放弃

网友们有其他便宜颗粒推荐吗?

网友:
就怕买到假的

网友:
怕买到假的

网友:
性价比这么高吗,几百安培的

网友:
因为想做但也怕买到假的

网友:
不知焊上好用不?

网友:
不错不错,很好很好

网友:
你这个假的吧人家卖6块一个

网友:
1.8毫欧,100A,MOS管不错。

网友:
漏极脉冲400A,稳妥点上40管吧

网友:
楼主买回来了吗??是不是真货。

网友:
一百安的MOS管几毛钱,估计国产原装的也没这么便宜吧,谨慎选择啊,买到假的费时费力。

网友:
是不是真货。

网友:
等待楼主成品出炉

网友:
CSD18540 低价翻新货我用了挺多,低压状态性能还行,不过极限情况还是不够耐用,太容易被瞬间过流过压损毁,用于电焊机建议楼主用另一款贵的,不要看电流要看内阻和一致性,CSD18540并联的多了就会出现水桶效应,其中一个会最先烧毁然后控制失效.而用大电流耐用型号并联数量可以少,可人家自身体制好耐用性安全性会理想的多.

网友:
用多粗的线? 还追求mos管那么小内阻

网友:
现在假货太可恨

网友:
汕头那边翻新货最多

网友:
有假货和正品国产货以及翻新货之说,翻新货在汕头偏多,人家有完善的产业链,拆下的芯片清洗磨砂后二次电镀和蚀刻,这种只要不把不同型号的混一起蚀刻那还勉强.国产正品MOS整体还好按照1/3余量用能行的,最差劲就是部分假货太讨厌了,那真的一踩一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