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个挂钟的灯带供电及遥控模块,顺便卖点剪线键盘,福利坛友

楼主(2023-03-26):
恋妆品牌挂钟的表盘灯带供电和遥控模块,没事拆出来看看,用料做工看着还行,去厂里白嫖来的,里面一节18650电池,整体做工还不错,用一个圆形遥控器控制。

另外目前坛里剪线键盘比较火,卖几把剪线键盘,两把微星红龙的104,樱桃茶轴红灯。一把凯酷87,雷神的拆机黑轴。一把诺普104,樱桃黑轴换了樱桃青的弹簧润过轴。一把RK的RGB104,4脚RGB灯珠,缺一个脚撑,外壳发黄,用塑料洗白剂应该能洗白,应该是凯华的黑轴,忘记看了。一把PLUM的96,樱桃黑轴,无钢板结构,换了樱桃青的弹簧,手感接近樱桃红轴,王自如无刻键帽,因为空格不适配原装卫星轴,为了上空格,PCB上打了两个孔上卫星轴。以上键盘均改了C口的键线分离,以前玩剪线键盘剩下的,放的时间有点久,个别轴可能触发不是很好,对站里大佬来说都是小问题,WD40喷喷就能解决,或者拆开洗下触电,所有键盘保证全触发。以上键盘全部低价福利群友。红龙40一把除新疆西藏海南外全国包邮,凯酷87也是40,诺普104键50,PLUM96因为本身比较稀缺,适合收藏,100元,RK104RGB的25元。这不比切割K845要香么

网友:
最近坛里键盘还挺火

网友:
凯酷87,沙型号?

网友A:
有没有适合给十一岁孩子学习打字的键盘呢?推荐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适合给十一岁孩子学习打字的键盘呢?推荐一个

要机械键盘就买把便宜的青轴或者茶轴就可以了,买K845那样的悬浮键帽的,新的也就七八十一把。其实小孩子打字10几块的薄膜也挺好,薄膜防水比较好,机械键盘进水容易坏

楼主:
凯酷LED,凯酷里最普通的星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凯酷LED,凯酷里最普通的星号

好的吗?
递北京几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吗?
递北京几米?

坛友福利价40元

网友:
感觉还不错,淘把来改善下打字。

楼主:
就剩最后一把RK 104RGB了,有官方驱动,可以改灯光颜色,除了没有音乐律动和灯效不多外没啥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机械键盘就买把便宜的青轴或者茶轴就可以了,买K845那样的悬浮键帽的,新的也就七八十一把。其实小孩子 ...

谢谢你!我觉得还是买有段落感的青轴给孩子学习打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