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开机提示Your case had been opened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3-03-26):
正常使用老台机,重新装系统开机bios画面提示。不懂鸟语。
有遇到这样的吗?怎么处理。每次开机都要按任意键继续才行。

网友:
主板 机箱开启报警 跳线?

网友:
机箱开启报警,BIOS里可以关闭的。
进入“BIOS Security Features”页面。然后就会见到“chassis Opened Warning”选项为“Enabled”状态。会有Enabled、Disabled 、Clear三个选项。选择Disabled为严禁此提示,其实就是之后开机后再也不会提示。选择“Clear”为清除,之后开机依然会提示。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一般选择“Clear”就可以了。“Enable”为开启状态。在这里选择“Disabled”状态。
参考:https://www.xitongzongcai.com/info/66654.html

网友:
机箱未关,所以报警提示。

网友:
微信拍照翻译一下

网友A:
这是多老的电脑?以前品牌机有这个检测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多老的电脑?以前品牌机有这个检测功能

一般都有吧,只是BIOS里没开

网友:
原因分析:
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主板BIOS没电或是被人设置了BIOS密码导致的。
解决方法:
1、打开电脑机箱,然后我们可以在主板上看到纽扣电池
2、把电池扣下来,然后放置5分钟再装回去,开机,故障提示解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有吧,只是BIOS里没开

那倒未必,需要额外增加硬件检测机箱盖的。

楼主:
翻遍了bios没找到这个设置。想刷bios微星官网无法访问了,什么情况啊!

网友:
你的机箱盖被打开了。
bios关闭机箱盖检测

网友D:
机盖被打开过,重要资料失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倒未必,需要额外增加硬件检测机箱盖的。

就一个简单的微动开关,你不装就一直提示机箱盖被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简单的微动开关,你不装就一直提示机箱盖被打开

主板接口在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盖被打开过,重要资料失窃

一直都是开着的,方便接硬盘测试。不会有什么重要资料吧,小姐姐照片都是放云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