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pdd上卖的笔记本内存条可信吗?

楼主(2023-03-26):
家有一台内存4g,ddr3l 1600 1.35v的笔电,想升级一下8g,网上据说是翻新的内存颗粒,是否好用值得购买?感谢,求助大神建议!

网友:
买了好几根,正在使用中。

网友:
我会去淘二手,感觉比新的靠谱...

网友:
今天下午刚下一单,8g的,42元左右吧
管他呢,坏了再说,能用就行呗,别嫌弃

网友:
真便宜啊。如果不能用,就7天无理由

网友:
我会选择品牌二手

网友:
买了2条ddr reg 16g内存,目前正常使用中。

网友:
咸鱼上才20一条,不知道是不一样的咸鱼上才20一条,不知道是不一样的咸鱼上才20一条,不知道是不一样的

网友:
内存应该问题不大,可以先买来试试,不行反正可以退

网友:
可以用,能用多久不好说

网友:
8g才20?又亏了啊

楼主:
谢谢坛友反馈指引。

网友:
和购买地点应该没啥关系,主要看花多少钱买

网友:
又不是不能退。。。。q

网友:
咸鱼买了一条8G,在用。估计也是打磨的

网友: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能用就行。而且毕竟DDR3市场很小了,商家如果不出的话后续也不好出了。所以价格也会相应的下降一些吧。

网友:
查找一下主板参数,按照参数决定是否可以升级

网友:
我买过一条DDR3L 8G   用了两个月了。。。。目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