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尚弟可调电源调试的疑惑

楼主(2023-03-26):
网上见许多朋友做小尚弟的恒流恒压电源,这对爱好维修的人很有必要拥有一台,这段时间我也装了一台,可测试时却遇到诸多麻烦,起先是电压调节范围很窄,换了电压调节电位器,电压调节范围可以了,把电流调节电位器旋至中间准备测试恒流,输出刚一短接,就听啪的一声,断电检测,推动管TIP41断路了,换了推动管,起先电压可调,可是不一会电压就不可调了,电压表一直显示17V,这是变压器的第一级电压,测试LM358的5,6脚电压,6脚有0.1V,5脚却变化不定,一会是正的2V多,一会是负的十几伏。看电路,电压调节电位器是接的整机的负端,把它改接在输出的正极,也就是调谐部分的悬浮地,电压任然保持在高位而不可调,这究竟是那儿出了问题啊!恳请老师解惑

网友:
你这个变压器有点潦草,是否是变压器问题?微波炉高压变压器不适合改装成普通电源的变压器,漏磁较大,谐波严重

网友:
可调电源很考验人的

网友:
这玩意儿装起来还不如去撸个成品便宜…

网友:
啊,飞线这么多,我是不会搞的

网友:
啊。。。微波炉变压器还可以这样用?

网友:
BU508是行管,耐压高但放大倍数很低,不适合当调整管使用

网友:
这个好像是我给你那张板子吧,30v以下没问题的,记得我当时想搞80v,没耐心和没时间不想玩了,

楼主:
这个好像是我给你那张板子吧,30v以下没问题的,记得我当时想搞80v,没耐心和没时间不想玩了,对,就是你给我的那个板子,你原来整流用的是4007,太小了,我把它换成了10A的。起先变压器我是用微波炉变压器改绕的,但它每伏只有一匝,发热严重,不一会变压器就烫手,后来找了个功放的变压器,用1.6MM漆包线绕制的,变压器温度才控制下来,在机子好时,电压能在0--50多伏之间变动,对此我还换了63伏的滤波电容,怕电压太高了电容胜不起,现在出现的这个问题,我正在学习运放的有关知识,似乎有了点眉目,但还不敢肯定,慢慢来吧

楼主:
BU508是行管,耐压高但放大倍数很低,不适合当调整管使用     须说BU508放大倍数低,但推动管TIP41的放大倍数高。在机子好时,电压是能正常调节的

楼主:
可调电源现在市面上很多,也不贵,但自己搞有乐趣

网友:
锻炼动手 熟练升级中。

网友:
你还可以嘛,把这零件整得规规整整得,现在我看这些伤脑,
上次还想只是打印了一份电路图给你,但是元件表没打印出来,我再重新上传一份吧,

网友A:
化了55家元,下了"拆机专家123"的电路,其实就是主楼的图纸,只是清楚些,我电脑里老早就有,哈哈。
辅助电源浮地的(辅助电源地和主电源的正极相接的),测量运放工作状态时,最好以主电源的正极为参考点以便容易判断故障情况。
(按主楼描述应该是这样测的,U1B 的6脚电压0.1V是正确的)
然后楼主说,测量5脚电压忽高忽低,不知是不是测量时的负极参考点,是不是不同,如果也是辅助电源的地,那么5脚的外围元件先检查下,特别是VR2可调电阻(它断路,5脚电压就会成负)。
然后,情况也并不只是运放 U1B这里的问题。因为现在电压失控,且最高也只有17V,那么图上下面的运放U2A和U2B工作可能也不正常,它无法随着输出电压的变化而让继电器切换变压器线圈电压。
检查思路,先不管下面的继电器切换电路,就当是变压器一直是最低档,第一步先检修好上面的电压调节电路,即在目前情况下,调压电位器(VR 2 及调压电位器的质量也检查下),先调低电压,看看能不能调到 17V以下,先把它修好到 0-17V、再修继电器电路。如果调电压电位器调到电压最低位,电压还是不下来,测量U1B 5脚电压 7脚电压来判断U1B是否拉电流进运放了。
其中U1A是电流控制电路,U1B是电压控制电路,他们二个是通过电流取样电阻取得的电压差和输出电压来进行大环路闭环。输出都是拉电流,即电流大了,或电压高了,有1脚(电流大了)或7脚(电压高了)把从R4送到Q2(TIP41)的基极电压拉低,从而使输出电压降低,达到稳流稳压目的。

网友:
另外,你主楼上贴出的网友评论中的关于接地符号电路图中是没错的,估计他是没注意电路图中数字表电源 及继电器控制电路的电源不是用的独立绕组的那个辅助电源的+15V,而是通过 D6 半波整流,并经 U3 7812稳压出来的+12V。这个电源和主电源是共负极地的。
然后可惜的是,这样一个桥式+半波混合电路,在 30V 以下,是没有问题,但你提高了变压器的最高档的电压,你弄到了 输出50V (此时估计主整流桥出来的电压在空载时,至少60V以上),通过桥式+半波混合整流滤波,我模拟了一下,在半波整流后的滤波电容 C11上将有40多V的电压,这对 U3将是很大的危险(7812的最大输入电压是35V)
所以,你的原电路中,把变压器的电压提高,很可能已经把电路图中下面的 +12V 这路的电源也搞坏了。
具体不知你变压器的绕制参数。
如果是想在原电路中,通过自制变压器把输出电压提高,那么建议你把下面的这组+12V电源也单独在变压器绕一组独立的绕组,这样这组可以和主电源共负极。
总之,你不大动电路,不要用高电压输出的变压器。
附变压器不同圈数比的情况下的桥式+半波混合整流情况下的输出电压。

网友:
实际上这个电源电路中,在继电器跳到最高档时,下面的继电器电源整流电路可以等效为下图,其中 D2 D3 相当于主电源的桥式整流中的二个负端二极管。

从示波器上看波形就能看到相当于一个全波整流。正好变压器的第一档为中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化了55家元,下了"拆机专家123"的电路,其实就是主楼的图纸,只是清楚些,我电脑里老早就有,哈哈。
辅助电 ...

哈哈哈,上传pdf就是怕楼主没有清晰的图,所以单独传一份,你也是有心了,还这么详细,搂住对电源比较喜欢研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上传pdf就是怕楼主没有清晰的图,所以单独传一份,你也是有心了,还这么详细,搂住对电源比较喜 ...

从上面几楼你的回复中得知,这个板子你也玩过,你也想过提高电压,有没有想过下面的+12V的供电电源问题?
另外这个电路,是靠拉电流来控制输出,所以在上部的辅助电源滤波电容C1 C2 的选择上要注意,不能太小,或者主电源的滤波电容不能太大,如果滤波电容选择的不合适,可能会引起在辅助电源正15V负6.2V低于一定数值,运放停止工作时,拉电流失效,但此时主滤波电容上还有残存电压的话,功率管将会导通失控,产生现象就是在关机时,可能会产生一个电压上冲的价段,这可能会对用电器具造成损害。
解决办法,一是加大辅助电源C1 C2的容量,减小主电源滤波电容C12 C13 C14 C16的容量,还可以减小主滤波电容的泄压电阻R17的阻值,以达到快速泄放主电源电容上的电压。
但总体上这个电路的电压控制采用拉电流不是一个好方案。后面的补救措施都是治标不不治本的。
最好的方案,是功率管的控制电压是通过运放的电流输出来控制,那样可以避免在关机后的电压上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上面几楼你的回复中得知,这个板子你也玩过,你也想过提高电压,有没有想过下面的+12V的供电电源问题?
...

我已经不想玩电子了,所以现在烧脑的原理也不想分析了,但坛友能这样祥尽的分析感觉真不错,为你点赞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的文章,分析运放的恒流恒压原理,都是灌电流,从运放的1脚和7脚输出,而小尚弟这电路却是拉低电流来控制电压的调节。在测试这台机子的过程中,还出现过电压调节很正常的时候,现在出现电压不可调,一直在变压器第一级的高端(17V),无论电压调谐电位器调到最大还是最小,电压都不变,我把电压调谐电位器的接地端改在电源输出的正极,也就是调谐部分的悬浮地,电压仍是不可调,以悬浮地为基准,测U1运放的5脚有2.5V电压,也就是TL431的基准电压,而5脚是通过VR2和R12接到2.5V基准电压的,其上应该有分压,可万用表测试却无一点电压,这是我疑惑的,正输入端电压高于负输入端,7脚输出高电平,而本机原理是拉电流,电压当然就在高位而不可调了。变压器是在环牛上加绕的,因记错圈数,第一极只有14V,后以10V递增,C11上有17.5V,经U3三端稳压器输出12V,继电器工作正常,无可怀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