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又菜有爱的我又有新悲剧了,记改一个创想cpe,顺便求助。

楼主(2023-03-26):
自从斥巨资买了个组装jbc245,总是跃跃欲试,觉得不用起来,这钱就白花了。。果然经济是第一生产力,之前买个黄花放了多少年也没用第二回。。。

目前维修了一个很长的typc充电线,最后灌胶没留意,盖子合不拢,一番魔改很难看,但是能用。。。
维修了个usb3前置。。。焊坏了2个母口,,第三个总算成功了。。
好几天找不到东西修,很郁闷。。这不,突然想起之前很早就放着的创想cpe。。。之前黄花没敢动手,想着这次神兵利器在手,怎么也得 搞一波。。差点翻车。。然后又没翻,,半翻。。分享加求助吧。。
拿起早年买的16M的flash,刷好固件,这一步确实没做错,如果没有这个准备,这次就完全崩了。。
堆锡法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简单。。一番艰难的操作,加裹满松香水(PS:自己用95%酒精和松香勾兑的感觉太浓了,每次都留一堆黏糊糊的),和焊锡的情况下,总算把flash干下来了。。
然后,拖干净焊盘,把刷好固件的flash焊上去(焊盘没有掉,佩服自己一下,看来还是有点实力),悲剧发生了,,怎么出不了网,电源灯不亮,折腾了半天。。想着是不是没焊好,把flash用手一按,tnnd,烫死了我,一看,flash装反了,,明明比划了半天。。以为没救了,因为取下来,我用刷写器怎么读都读不出正常的内容,都显示是24 eeprom,可是我明明是spi flash啊。。。
我觉得大约是挂了,,拆下来的也是这个情况。。。然后又不死心,想着挂就挂了,练焊工把。。。结果奇迹发生了,焊上去之后,网口有反应,,然后网上查了下ubnt的进入方法。。然后竟然进去了,能用。。这里给大家上个图。。和这次的成果,打太多字了。后续的留给回帖。。

这是设备的图,和焊接好的图,很不错,这么近,我一个电阻都没有干掉。。。虽然自己一看,不那么好看,但是我不敢在搞了,怕搞一下,不认了。。
毕竟反了一次,我以为坏了,结果网上一搜,说反接flash并不会坏,开始我还以为是jbc的静电,毕竟我每次用,摸焊台外壳都是轻微麻麻的。

这是拆下来的flash之前的照,和遗照,后来这个高温胶带给我拿开了,碍事。

我显示这样夹着刷,不行,后面后焊上去刷,也不行,,焊的应该没问题,很紧,,因为我拆的时候,是堆锡干下来的。

楼主:
这个转接排是我焊的~我觉得焊工应该还行把, 脏脏的因为有松香水,我也没有洗板水,95就用用完了,75的确实 不尽人意。

这里问问大佬,,这个spi flash,万用表可以初步量下好坏 吗,折腾了一天了,现在的情况就是不管夹着还是焊接,都是完全不认了,我焊盘镀过锡了,锃亮锃亮的、、、
今天一天都在反复的焊反复的试,感觉太碍事了。想用万用表测测是不是坏了,因为拆下来的时候,太惨烈了,而且焊脚的时候,flash也很烫。。会不会是烫坏了。。

楼主:
对了,这个编程器我试过了。。。因为我还有2个插脚的flash。。以前话说b85刷nvme固件的时候用的。。以为坏了又买了一个,结果是编程器的问题,341不行,后来买了个minpro i,,这个确实好用,比341刷机快。3个flash都刷上了固件,然后二个备用的现在也没用上,然后这个用编程器很正常就读出来了。。应该还是flash有问题,可惜了我还想备份固件,用这个刷的。

现在没办法搞换个flash,没有别的东西了,就想着,能不能用万用表初步判断下好坏。

网友A:
拆闪存内存,该上风枪了。
其实拆SPI闪存,我用的黄花刀头,觉得很简单。一根大头针插一排引脚下面,刀头同时给那四个引脚加热,片刻后大头针一撬,闪存一边就全起来了。然后镊子夹住闪存,刀头同时加热另一边四个引脚,片刻后镊子一提,闪存就从板子上下来了。

网友B:
风枪我有,编程器倒是还没买,搞的我现在也准备买玩玩,你这网桥?也没看出哪好啊?

网友C:
把贴片这样夹着可能会不可靠,应用有弹性的绝缘体压住每个脚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闪存内存,该上风枪了。
其实拆SPI闪存,我用的黄花刀头,觉得很简单。一根大头针插一排引脚下面,刀头同 ...

完全赞同坛友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就是需要练习几次

网友D:
堆锡好拆的很  搞那么麻烦   TSOP48我都堆锡拆

网友E:
设备又升级换代了

网友F:
烙铁就不是干这个的活,用风枪好拆多了,用烙铁技术稍差,容易搞成狗啃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闪存内存,该上风枪了。
其实拆SPI闪存,我用的黄花刀头,觉得很简单。一根大头针插一排引脚下面,刀头同 ...

我用镊子,尝试了半天,也抬不起来,,可能就是因为我谨慎的原因,所以,焊盘没有掉,,最后堆锡,把闪存推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枪我有,编程器倒是还没买,搞的我现在也准备买玩玩,你这网桥?也没看出哪好啊? ...

是的,不好,好就好在,没有花钱,这二个CPE很早就拥有了,放在家里的,这个是2015年左右就有了。。当时一直没搞,留到现在。这个是移动以前的接收端,还可以的,接收距离听说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贴片这样夹着可能会不可靠,应用有弹性的绝缘体压住每个脚才行。

之前新的那个16M的flash就是这样夹着刷成功的,,但是也尝试了几次。。
我不知道拆下来flash坏了没有,那个16M的后来也是怎么夹都不识别,我以为装反了坏了,没想到后面装上去,设备又可以用了。。。所以一时就搞不清楚状况了。
拆下来的,夹着不行,后面我又焊了,,也是不行,排针到转接角我都用万用表量过通断了,8根全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堆锡好拆的很  搞那么麻烦   TSOP48我都堆锡拆

是的 还是熟练度的问题,堆够了,确实好弄,加热把芯片轻轻推一下就行了,主要是旁边有些小电阻,我怕一起带掉了,比较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备又升级换代了

这是又要买个风枪了嘛。。。这一年又用不到几回。。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烙铁就不是干这个的活,用风枪好拆多了,用烙铁技术稍差,容易搞成狗啃一样 ...

又要买风枪嘛。。

网友:
我拆这种芯片就木有用过风枪,,都是尖嘴焊台干下来的,,加够了锡的话,,轮流焊一下芯片就夹起来了,,有时是用两个焊台,,用筷子一样,,一夹就焊出来了

网友G:
风枪店里有两台,,乡下有一台,,用来吹热缩管用,,我觉得只有BGA才必须用热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风枪店里有两台,,乡下有一台,,用来吹热缩管用,,我觉得只有BGA才必须用热风枪,, ...

,,对于高手来说,只要是外露引脚,,,多少脚没关系,一律电烙铁干。。之前看高手改路由器,多引脚的内存颗粒,一样用烙铁干下来。。说是烙铁不容易拆坏芯片,这个芯片要是被我干坏了,它怎是死不瞑目。。。因为我一番操作后,二块芯片都不识别了,,但是刷过新rom的芯片,焊上去,可以正常使用,只是编程器读不出来了。最耿耿于怀的是,,一番操作之后,感觉这个ubnt并不怎么好用,还不如创想魔改的ubnt。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好,好就好在,没有花钱,这二个CPE很早就拥有了,放在家里的,这个是2015年左右就有了。。当时 ...

这二年多清理了一些老旧新产品,放家久了天天骂,现在只能弄好无线就送人实在不想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