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勇士来挑战!清理半天,结果是失败的,过程极度解压!悦米MK01机械键盘

楼主(2023-03-26):
前几天35收了两把小米87铝坨坨,一把正常,另一把完全就是垃圾成色。
当然了,如果不是其中一把这种成色,也不是这个价钱:

真不知道这把键盘经历了什么,真的无法想象。
当时之所以还报万一的希望,就是看到这把使用了悦米里罕见的樱桃红轴,
要知道绝大部分悦米MK01都是TTC红轴,这可是第一次看到樱桃红的MK01:

这外观,没有一处外表是能接受的:

如果不是垃圾佬,怕是早就吓跑了吧:

键帽拆下来,准备清洗:

白色装饰板上也是一塌糊涂:

不可想象的外观:

如果能看到这张图,你肯定也是个垃圾佬:

上电,艾玛,居然亮灯!
但是触发测试大面积失败:

开拆,打开看下什么情况,这是表面一层装饰改盖板:

取下来装饰盖板之后,露出定位板:

再取出主板,一目了然,进水锈蚀加长霉:

锈蚀霉变:

主板是没救了:

喜提缺俩帽的键帽一套,这里着重提一下,这套樱桃红MK01不光轴体不一样,键帽也不一样,居然是加厚闭口字符。

超声波清洗机+大剂量洗衣粉+热水,两轮15分钟的深度清洗,第一次15分钟洗出来水都是黑的,第二次颜色浅一些,两次一共30分钟还是没有机洗干净,
又捞出来用刷子挨个刷一刷,总算看出本来面目了。

白色装饰盖板,直接呀刷子加肥皂,洗刷刷就差不多了:

底壳也是,刷子加肥皂:

背面用肥皂加比较糙的那种洗碗布,搓洗搓洗搓洗
污垢洗掉,正常使用划痕就没关系了:

标签,型号也是MK01,看不出异常,但是键盘轴体键帽都更好一些:

底壳:

装饰面盖+底壳:

键帽放上去:没有主板和轴体啊,就是比划一个样子:

看着干净多了:

注意看,闭口字符:

螺丝,也用超声波清洗机洗了几分钟,不锈钢的,闪闪发光:

网友:
楼主收了多少把键盘呢

网友:
洗了半天就是主板不行,看了半天就是看了个寂寞

网友:
键帽和壳子清洗干净了,再淘个主板就齐了。

网友:
板子应该也可以把

网友:
楼主真是妙手回春,键盘也是洗心革面了

网友:
这是修复古董的过程?

网友:
这玩意是乌克兰捡回来的吗,严重怀疑经历海马斯的洗礼

网友:
其实主板也是可以洗刷刷的

网友:
楼主怎么清理的?前后完全不一样了!

网友:
佩服 这手艺不错

网友:
这键盘算是废了,估计泡水过了。

网友:
超声波的效果不错啊。

网友:
这是病啊,我也被你传染了

网友:
板子多花点时间也能救活,红轴估计得全换

网友:
主板估计也能拯救一下,大不了飞。。。。。。。线。

网友:
像出土文物 哈哈

网友:
主板也可以清洗,轴体也可以清洗,主控没那么容易挂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