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联想服务器可不可以安装win7或者win10的问题

楼主(2023-03-26):
这个跟我今天发的另外一个贴有关,那一个贴上的sas硬盘就是这台联想服务器上的,既然sas硬盘单独他用有些不方便也没多大价值,我想能不能把这台闲置的联想服务器安装成win7或者10,当作普通主机来用?

联想服务器型号是System X 3250 M5,上面有两块300G的sas硬盘,8G服务器专用的DDR3内存,E3-1220V3CPU,Linux操作系统,由于以前没有折腾过服务器,大概了解了一下,好像联想的服务器要安装win7或者10,是不是有些麻烦?摆弄过服务器的朋友能不能指点指点,如何安装win7或者10或者11都行。

网友A:
换个思路,安个sever2008服务器系统玩玩。

网友B:
本质就是一台电脑  有啥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思路,安个sever2008服务器系统玩玩。

sever2008对于现在的软件兼容性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质就是一台电脑  有啥麻烦的

如果像安装我们家用主机那么简单当然更好。

网友:
噪音大还费电,个人认为没那个必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sever2008对于现在的软件兼容性怎样

sever2008是win7时代的东西,用现在的软件很难说,反正没什么系统选择的话,按来玩玩也可以。

网友C:
不是不行,主要是6楼提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不行,主要是6楼提到的问题

折腾一下在班上用,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需要考虑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ver2008是win7时代的东西,用现在的软件很难说,反正没什么系统选择的话,按来玩玩也可以。 ...

安装sever2008,驱动估计也不少折腾

网友:
应该没事问题,只有找到的驱动

网友:
没问题,只要有时间折腾~

网友:
折腾一遭,你会发现没有一点优势

网友:
只要驱动全,没有问题,剩下的就是花时间琢磨了

网友:
https://lenovopress.lenovo.com/tips1050-system-x3250-m5

不加个 - Type  ?

官方有标准的系统引导盘对应Type型号

適用於Lenovo x86服務器的Windows Server 2012/2016的ServerGuide設置和安裝CD v10.6

https://datacentersupport.lenovo.com/cn/zh/products/servers/system-x/system-x3650-m5/5462/solutions/ht115104-serverguide-setup-and-installation-cd-v106-for-windows-server-2012-2016-for-lenovo-x86-servers

1、要装 win7 win10,官方未必提供对应支持的驱动
2、对于server,一般 都有对应的 引导盘,指定部署系统
3、装win7 win10 的性能  不知道

System x3250 M5 - Type 5458

https://datacentersupport.lenovo.com/cn/zh/products/servers/system-x/system-x3250-m5/5458/downloads/driver-list/

https://systemx.lenovofiles.com/help/index.jsp?topic=%2Fcom.lenovo.sysx.5458.doc%2Fproduct_page.html&cp=0_1_1?linkTrack=PSP:ProductInfo:UserGuide

https://systemx.lenovofiles.com/help/topic/com.lenovo.sysx.5458.doc/PDF_5458_isg.pdf

网友D:
服务器安装win7,win10都没有问题,要注意的是有些服务器的硬盘系统不识别,需要在安装的时候加载驱动程序,去对应的网站下载好驱动放u盘根据提示加载就行了。

楼主:
好的正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服务器安装win7,win10都没有问题,要注意的是有些服务器的硬盘系统不识别,需要在安装的时候加载驱动程序 ...

是的,我在网上看了也是需要准备好一些驱动

楼主: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