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九十年代挂钟拆解,非石英晶体振荡器的

楼主(2023-03-26):
用了三十年,前不久走走停停,现在彻底不走了。音叉机芯,电感三端式振荡器,振荡器工作正常,能看到音叉振动(视频帧率不够看不出),应该是机械部分有点问题。这个电池座也有点意思,正极搭铁,负极除了一个弹簧外还有一根引线连到一个悬空的金属片。红宝石轴承。

后记:已修复,齿轮、轴承全部上油就好了

网友:
没见到石英晶体振荡器,这是晶体管振荡的,精度还是靠摆轮游丝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结构,悬空的金属片是哪里啊?

网友:
可以找高人打理一下

网友:
这真是老家电了!

网友A:
这种不太准,维修打理就没必要了,收藏吧。

网友:
期待更多的细节图,收藏起来挺好的。

网友:
分立元件的高级货

网友:
分立机芯的,精度不如现在一块牛屎芯的。。

网友:
这是晶体管振荡的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确实没有石英片或者石英晶体,那应该就是晶体管振荡器。不折腾这个机芯了,换一个现代机芯。悬空金属片在负极弹簧旁边,就是那根绿线尽头。负极是灰线。
真有收藏价值吗?我觉得可以扔垃圾堆了。等换了机芯我再把这个机芯开盖拍几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太准,维修打理就没必要了,收藏吧。

确实没有修理的必要了,收藏优先

网友:
这是早期的晶体管震荡的电子钟,电子震荡部分为钟提供动力,走时部分还是靠机械。

网友:
老古董了,收藏吧。

网友:
还真是没见过这样的,看着还不错

网友:
拆都拆了,啥不多拍些图片

网友:
这个,清理干净,收藏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