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电信预埋入户光纤若断了,就不给安宽带了吗?重拉光纤很难吗?

楼主(2023-03-26):
武汉电信预埋的入户光纤如果断了,就不给安宽带了吗?从预埋的网线,光纤重新拉一根新光纤,很难吗?

如果遇到预埋的入户光纤如果断了,电信安装师傅说不给安装宽带,这有没有办法解决? 难道说电信不想养放光纤的民工?
如果是老小区,没有预埋入户的光纤, 电信安装师傅还不是要自带光纤放线

如题:电信安装师傅上门装宽带时,用他手持的设备 可发光的仪器 检测预先埋设入户的光纤,发现光纤有红色光,说光纤断了,他说以后光纤断了,我家就装不了宽带了。他后来贴着弱电箱出口一点光纤接的光猫,
我记得以前还是在武汉市,别的区,可能这个小区以前是网线入户或光纤入户(我忘了当时的情况),也是楼房,电信安装宽带,先由民工放光纤,从用户家中弱电箱拉,放的新的光纤,连接好了楼道弱电井与用户家弱电箱,然后才由电信的安装师傅熔光纤接头。
电信预埋入户,有光纤还有网线,以前弱电井中是电信24口还是36口的网线接口的分支器,电信预埋的入户光纤如果断了,也可以重新拉新光纤,从断光纤或旧网线拉进用户家吧?难道说电信不想养放光纤的民工?这有没有办法解决?

如果是10楼用户家,刚10楼弱电井 打开门,看10楼弱电井顶部几根塑料线管,一般光纤线会往上一层(光纤线会到11楼弱电井内),电信安装师傅会打开10楼弱电井,11楼弱电井,如果光纤箱在12楼弱电井内,电信安装师傅还要打开 12楼弱电井内的光纤箱,接光纤头。(我家电信光纤箱在12楼弱电井内)

网友:
打光笔,一段段找就是了,断的可以接起来的,别听电信的扯淡。对,投诉,或者找物业修好

网友A:
首先不要着急生气上火.
这根本不叫事.

退一万步讲,就是里面的光纤完全坏掉了, 也可以打开弱电箱的门完全重新自己换一根光纤.
不要问我现在租的房子里的六根光纤是怎么弄的.

另外还可以把有线电视的线抽了换成光纤.
两根网线也可以换成光纤.

另外可以把光猫放在光纤分纤箱那里, 然后通过网线上来. 那个地方没电的话还要用网线供电.

还可以蹭邻居的网也行啊, 或者用流量上网.

最后你会发现网速越慢生活越幸福.  没有网的日子才是最快乐.

网友:
电信不行就联通,再不行就移动,再不行就广电,总有一家给你装的...

网友:
以前入户的只有一条光纤,我电信固话把光纤占用了,后来装移动的时候,人家只能直接把猫放到外面楼层的分纤箱,通过预埋网线进户,占用了2芯网线通过室内往猫供电,缺点是用不了千兆。

网友:
直接找10000转人工服告知一下就行

网友:
都是片区负责制,不会为你一户费劲

网友:
有网通啊,还是按月收的,一个月,三个月都可以交

网友:
从新穿一根尾纤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要着急生气上火.
这根本不叫事.

你这是给楼主兜头一盆冰水呀

网友:
网速越慢生活越幸福.  没有网的日子才是最快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要着急生气上火.
这根本不叫事.

划重点
“没有网的日子才是最快乐.”

网友:
没有网的日子才是最快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划重点
“没有网的日子才是最快乐.”

@xiaopkhao @13462865227 @全利88
看图

网友:
光纤抽的动的话再放一根,用原来的光纤拉上来就行了

网友:
就电信膈应人,我们小区刚交付时移动联通很快就能通宽带了,就电信死活不搞,连续投诉了好几个月才算通网了,你这电信装维师傅明显不负责任

网友:
什么装不装的,无非就是钱的事情嘛。

网友:
我记得前些年最开始搞光改上网的时候老房子都没有光纤入户,都是安装师傅通过原有网线拉光纤进去,是在拉不动的就给墙上打个小孔走明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xiaopkhao @13462865227 @全利88
看图

艾特错人了。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要着急生气上火.
这根本不叫事.

基本上把解决方案全说了。
不过楼主可以看是否物业负责,如果有物业让物业修好,不行的话就自己找人弄,弄是一定能弄好的,只不过钱包要受点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