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福禄克381可拆卸屏幕高端钳表测试

楼主(2023-03-26):
先摘抄一下福禄克官方介绍:
Fluke 381 远程显示直均方根交流/直流钳形表 ,采用 iFlex™
Fluke 381高压钳形电流表是一款带有远程磁性显示屏的钳表,它具备通用钳形电流表的所有功能,可拆卸的显示屏使测量更加便捷、安全;Fluke 381也属钳形万用表,其使用方法简便,只要将此钳形万用表夹在导体上,卸下显示屏就可以边操作边读数,原来需要两个人的工作,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轻松搞定!新型的IFLEX柔性电流钳(随附),可以将电流量程扩展到2500 A ac,同时使读数更加方便,可以测量尺寸不规则和拥挤的排线。

跟其他福禄克钳表一样的特点,量程范围比较窄价格贵的出奇,精度高,功能的专业性比较强!不像国内钳表都是全功能型!
屏幕可拆卸远程传输,可使用柔性探头是这钳表最大的两个特点!
由于在家里有些东西没法测量,实际工业应用场景下是不是好用,不好评价。只简单测试一下!

网友:
看起来就是我买不起的样子

网友:
没看明白这个钳表到底和国产蓝牙钳表有什么区别,难道不是用手机蓝牙更方便吗?手机蓝牙记录数据等等功能更多吗?

楼主:
屏幕远程传输使用的802.15.4低功耗无线技术,至于跟蓝牙的区别,百度了一下。福禄克也有连接手机等终端设备的蓝牙仪表。至于何种传输技术,可能根据工业需要吧。

与蓝牙的比较
在过去的几年内,蓝牙技术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已经提到,蓝牙被重新定义为802.15.1。大多数了解蓝牙的读者可能会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蓝牙 (802.15.1)与802.15.4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为什么通信、控制工业会注重对WPAN的新技术802.15.4的投资?表2回答了这个问题。

从上面两个表格中的数据可见:
* 802.15.4和蓝牙很相似, 二者均用于WPAN。
* 802.15.4适用于传感器、玩具和家庭自动控制,同时注重于低速数据或短操作时间的控制和通信网络;蓝牙则是在ad-hoc(peer to peer)网络中擅长便携式音频、便携式屏幕图表图象及文件的传输。
* 802.15.4 设计特点是能够合理地优化能源的使用。一块正常电池的使用寿命可以达到2年以上;蓝牙的能耗与移动电话类似(需定期充电);

网友:
前几天在某宝上买块全新的377FC,新机到手,直流电压就有0.2的底数,表笔短接也消除不了,退货。

网友:
好像采用与Zigbee类似的技术,结尾带FC的万用表都能通过fluke connect APP传递给手机远程显示,279红外成像万用表、3000FC。福表287系列可以通过IR3000FC模块传递到手机中使用,很方便远程查看,特别是强电时,让工人现场监测,技术人员从手机上观看!

网友A:
买了一块376FC,用了三天,测5号干电池竟然有1.8v,直流电压档就有了0.3的底数,果断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一块376FC,用了三天,测5号干电池竟然有1.8v,直流电压档就有了0.3的底数,果断退货。 ...

没底数的表也不一定好,底数也可以通过软件消除的,那个底数也许就是环境感应所致的,有些低端的表看起来很稳定,也没有底数,是软件给自动消除了,不能反应当前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