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整流 SGM6603-ADJ SOT-23-6 DC-DC升压转换器芯片可以改进成MT3608品升压板

楼主(2023-03-27):
同步整流 SGM6603-ADJ SOT-23-6 DC-DC升压转换器芯片可以改进成品升压板

圣邦微的。。。

资料链接:http://www.sg-micro.com/index.php?m=default.products_show&id=257

我用它改了成品的MT3608  SX1308  B628的板子

网友:
效率怎么样?最近也在找升压IC

网友A:
既然是同步整流,那个二极管是干啥用的?串联降低效率么?

网友:
唉!我的技术储备落后了,不知道同步整流这个知识点了.

网友:
同步整流就是利用开关管的同步开关,来当整流二极管使用吧,因为MOS的导通电阻小,所以损耗小

网友:
这个二极管应该是续流二极管吧

网友:
那个续流二极管是应该拆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同步整流,那个二极管是干啥用的?串联降低效率么?

当然了,只是这个板子设计的好。。。很容易改。

DIY爱好者,,,很可怜啊。。。。

楼主:
我都把答案写在你脸上了,还不懂的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了,只是这个板子设计的好。。。很容易改。

DIY爱好者,,,很可怜啊。。。。 ...

其实我的意思是:这....特.....玛就不是同步整流!!

升压板子,同步整流的输出不应该从电感出来。

譬如:

楼主:
我都实验了。

网友B:
外行问一下,同步升(降)压,万一fb反馈悬空或者说,fb接点的上面或下面的电阻断开了,输出电压会变成啥样子。
我一直怕降压芯片坏了,电压直通输出,烧坏电气。

楼主:
这个芯片工作电压2.5-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行问一下,同步升(降)压,万一fb反馈悬空或者说,fb接点的上面或下面的电阻断开了,输出电压会变成啥样子 ...

调下电阻,断开就没有电压

楼主(2024-02-07):
对成品板子的改进

网友(2024-08-14):
大佬,请教一下,输出电压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