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感觉这种活动支架 台式的,可以有很多用途,万用的啊

楼主(2023-03-27):
价格45-85

铸铁的,和铝的,不同。

可以做个热风枪支架,或者照明支架。。。或者焊接支架。。。。

网友:
那个铁片把手看起来廉价了些

网友A:
做个热风枪支架,或者照明支架。。。或者焊接支架。。。。大材小用了吧

网友:
铸铁的还可以,上面两种看起来不结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热风枪支架,或者照明支架。。。或者焊接支架。。。。大材小用了吧
...

我也觉得这样有点浪费了!

网友:
绿色的看起来更好!

网友:
还以为是骗多多的9.9包邮,可以薅羊毛

网友:
这种支架很尴尬,讲精度手电钻精度又能高么?支架本身的刚度尺寸都一般。

网友:
只要下盘稳,固定牢靠就可以:)

网友:
实则用处有限

网友:
买过一个铸铁的,扔了,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和那个角磨机支架一个德行

网友B:
不知道用这个搞个台钻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用这个搞个台钻怎么样?

不行,钢性太差,钻孔会抖动.。甚至钻3mm的木头都抖。
上面那个更差了,不是燕尾槽的,也不是滑动主轴的,根本是垃圾,精度只比手钻稍微好点。下面那个有燕尾槽版本,但是燕尾槽钢性不够,比上面那个好一些。但是价格都够半个台钻空架子了。属于价格超高的垃圾。

网友:
底座加一个XY轴移动平台,就是铣床了啊哈哈哈

网友:
看起来可玩性挺高

网友:
这种水货的质量很差,最大的问题就是抖动

网友:
看看评论,果断远离,决不拿新钱换垃圾

楼主:
我根本不考虑做台钻的。。。。

网友:
看起来还挺实用的,不知道质量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