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xc6206与ldo线性降压大家谈

楼主(2023-03-27):
xc6206与ldo线性降压大家谈。
本人只有xc6206降压至1.5v的dc-dcj降压模块,经测试所组成的1.5v降压电路板空载耗电也就只有 6. 几uA左右,测试了二个都没有超过7uA.用二个万用表测试精度基本一样。
坛子 撤机乐园 板块谈了,1.5元的LDO线性降压模块比dc-dc好。但这个降压模块空载耗电标称也是10uA.电池是18650锂电池电压4.16V
请各位谈谈这二个模块耗电。

网友A:
你说的是一样的东西,都是线性稳压器,COMS的静态电流就是几个微安,压降小点,三极管的大点。和开关稳压器不一样。

网友:
6206好像也是ldo啊

楼主:
本坛 这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8449-1-1.html

他测试的LDO降压板空载电流是 16.3uA.

网友:
这些都是LDO

网友:
正准备给挂钟改锂电呢,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一样的东西,都是线性稳压器,COMS的静态电流就是几个微安,压降小点,三极管的大点。和开关稳压器 ...

我记得坛友 8139 DIY的帖子也也有人谈过xc6026降压不是LDO转换效率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坛友 8139 DIY的帖子也也有人谈过xc6026降压不是LDO什么的.

小心挨猴哥的打啊

网友:
这点功率线性和非线性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
好像是别的坛友回帖谈猴哥的XC6206转换率问题.但非常感谢  猴哥 的免费打板文件.

网友B:
空载应该是没有说的,主要是接入用电板后,如果压差大,LDO的效率就太低了
就你这个4V降1.5V. 60%的能量都损耗在LDO上了

网友:
你说的6206就是线性降压的吧,DC-DC芯片是指有电感和开关的那种电路吧,有电感的要做开关动作估计比较少有这么低功耗的吧

网友:
你这两个模块都是6206的,只是厂家不同。

网友:
我改的ldo感觉电比较块没了,不知道为啥

网友:
输出低的话,LDO的效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应该是没有说的,主要是接入用电板后,如果压差大,LDO的效率就太低了
就你这个4V降1.5V. 60%的能量都损耗 ...

(如果压差大,LDO的效率就太低了就你这个4V降1.5V. 60%的能量都损耗在LDO上了)
脑筋急转弯.
比如18650电池标称是1000mA/h的,电池放电是6uA,18650电池能放电到2.5V可以全部放出1000ma.也就是只有空载耗电啊.耗电时间和电池标称1000mA/h应该成正比吧.损耗也就是空载电流吧.
60%的能量损耗是怎么算出来的.损耗后就只有400mA/h了.是用什么公式算的.这个公式是不是很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压差大,LDO的效率就太低了就你这个4V降1.5V. 60%的能量都损耗在LDO上了)
脑筋急转弯.
比如18650电池 ...

感觉他说的是指,3.7V1000ma电池电容量是3.7*1=3.7WH,用电器共消耗1.5*1=1.5WH,1.5WH/3.7WH=40%

网友:
挂钟改锂电用这个已经几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