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出差在外,徒手修一个博锐吹风机

楼主(2023-03-27):
第一次发帖,如果排版和逻辑啥的看不明白的请尽量。

刚过完年,单位就安排出差,啥也没准备,在出差目的地就随便买了个吹风机,用了一个多月后突然就不吹风了,喜提不能吹风的吹风机一个。3月初天气还不错就没有折腾,后面寒潮来袭,冻成狗,还是单身狗,就想着修一下。

网上百度了一下电吹风不能吹风的原因多半是应为二极管短路,虽然不是太懂,但还是认识二极管,手边也没有其他工具,不行就换零件呗。
遇到的困难是这个二极管从哪来,
就这玩意:

对应吹风机的位置

后来又百度了一下,这种二极管在充电器上面用的比较多。大脑迅速转起来,哪里有废旧充电器?垃圾堆!正好住的地方有个垃圾中转站(为了省钱,住的地方就那样了)图片过于辣眼睛,就不展示了。
夜黑风高的时候,戴上口罩直奔目的地,还真找到一个电瓶车的充电器,费劲千辛万苦,终于拆下了二极管(过程太高暴力,就不展示了),累了回去洗个澡,第二天再处理。

先上一张吹风机图片:

就这样,拆之前太激动,没有拍照,后面补一张修好的图
首先先分离加热部分,和吹风部分,没有电烙铁,直接徒手掰(二极管一般是纯金属,几下就掰下来了),徒手操作部分,不好拍照,看看成品

没有电烙铁,这块直接用打火机烧的,这个地方一定要用粗铜丝(不要问为什么,因为一开始用的细铜丝加电都烧断了),铜丝都是直接缠上去的。
下面开始组装起来,如图

最后就是放到吹风机壳子里面,上紧螺丝就行。

装好后就是这样了,吹风机主体部分是卡扣,半天没按进去,就这样了,能用就行,折腾结束。总费用就是一个两块钱的打火机,吹风机修好了,打火机基本也废了。

网友:
果真是徒手修得,可以整个防风火机

网友:
这徒手是不容易啊。

那些穿越的带了先进的东西回去也没用啊,坏了没法修

网友:
这个电机风不大

网友:
竟然能这么修

网友:
这动手能力强

网友:
真牛了,要是能从废板子上啃点焊锡下来用打火机焊上那就更牛了

网友:
这手艺牛X,如果要是有工具,楼主能修的更好。

网友:
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的。
接的稳不稳啊?注意安全第一。

网友:
高温,震动环境,不焊接,不压接,这样的维修能用多久???

网友:
搞个防风打火机焊

网友:
电烙铁的钱都省了。

网友:
难道外壳都没有一颗螺丝?

网友:
没有电烙铁,接的牢固吗,注意安全第一。

网友:
楼主的纠缠大法够厉害的,但还是要注意安全

网友:
防风火机没那么容易坏…那种火是一小株的很好用

网友:
空手套白狼 成功

网友:
看着有点危险啊

网友:
墙都不服就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