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兄弟们,文宇WY709这个怎么玩,有组团的么

楼主(2023-03-27):
兄弟们,文宇WY709这个怎么玩,有组团的么

网友A:
春节时候  48 直接组团,组了一个星期天天失败..放弃 了

网友:
看成砍人拉架了。

网友B:
组团砍价,成功者甚少

网友C:
这个有套件了?

网友D:
T12用用够了

网友E:
100w套件?还是只有电路板?电路板的话还得配零件,也不便宜

网友:
最烦这种拉人砍价

网友:
又是拼单砍价的车吗。

网友F:
不知道把全国14亿人都拉上能不能砍成功呢

网友:
拉人砍价的一律拉黑。。。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0w套件?还是只有电路板?电路板的话还得配零件,也不便宜

控制板+电源的套件,配上壳子手柄就能用

网友:
之前用过WY710,倒是不错,烙铁头插水里能到130W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春节时候  48 直接组团,组了一个星期天天失败..放弃 了

本人己经砍价成功了,找了5个人,68砍到48,已下单了,等到货后再上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团砍价,成功者甚少

这个不是拼多多的,是淘宝的,5个人己经砍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套件了?

控制板加驱动板48,再配个27块的手柄,再捡个电源,齐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T12用用够了

T12除非自己打板,买别人的比这个便宜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把全国14亿人都拉上能不能砍成功呢

这是淘宝的,这个应该是文宇家自己设置的,5个人就砍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淘宝的,这个应该是文宇家自己设置的,5个人就砍成了

我还以为是那个小数点后面是10几位的砍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