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PDD促销胜利VC4080电桥改装三星手机电池

楼主(2023-03-27):
1.这个电桥因为价格低廉,销量特别的大,算是普及率特别的高

2.现在PDD的促销是516元一个,比小黄鱼便宜的545还便宜

3.拿到手发现电池的体积和容量特别的小,还有富足的空间

4.我就并联了2块三星手机电池,刚刚好塞满空间,总共成本10元钱
   注意点(1)一定要拿着后盖去配对电池
               (2)电池不能太厚,否则后盖闭合不上
                (3)电池链接排线我是从坏打印机上面拆的,这个4线接口非常的多,很容易找到,不行在网上2块钱包邮买10个也可以

5.我是22年12月出厂的,固件版本自己看,这个产品怎么升级固件我也还没有摸索清楚,请懂得人指教

楼主:
再上2张拆机图,难道我买到的是返修货?不过能正常使用就不管他了,

网友:
换过芯片了

网友A:
这玩意这么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这么贵的吗?

哈哈哈!这个价格在电桥之中相当于万用表在淘宝上9.9包邮,确实是最便宜的了

网友:
有可能是涂的防水胶,还有固作用。就像有的手机主板也打胶

网友:
这东西这么值钱。不懂。

网友:
那个叫什么老师的电桥不是就2-3百吗

网友:
两百多的许老师电桥,用着也不错

网友:
不买,宁可用许老师的,够我用了

网友:
百度了一下,参数还不错。

网友:
固件是通过 USB 升级的。想升级新版固件,问厂家拿就可以了。

网友:
板子上的元件都是SMT工艺了,主控倒是手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