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两个找不到厂家的对讲机并尝试用编程器更改固件频点

楼主(2023-03-27):
拆两个找不到厂家的对讲机并尝试用编程器更改固件频点
最近入手了全盛UV-K5,到手新鲜几天,又把原来的旧对讲拿出来,想看看能不能都写频一样,一起用用,原来的有四个宝峰的对讲,虽然型号不同,但都可以写一样频率,现在有两个小牌子(山寨)对讲,直接找不到对应写频软件,这就很挠头了,两个都无法写频,用全盛UV-K5一键测频倒是可以测出来,但是其他能写频的四个宝峰和全盛该改成谁的频率
正好手里有ch341A编程器,原来买来修改电脑BIOS的,当时是修改了bios的logo,另外改了几块主板添加NVME启动,有感兴趣的倒是可以开贴说说
记得对讲里可能是24Cxx的芯片,应该可以读,就拆机尝试读一下

拆机工具1,仿米家威汉螺丝刀套装

拆机工具2,汽车饰板拆卸工具(拆完已废)

一号小厂(山寨)对讲机通易达TONETA T7,电压是7.4V的功率会大一些,所以想改造下这个使用,原来买的宝峰R5,都是很小功率的超薄便携机,天线不可更换,标的5w,但实际在音箱附近测试对音箱的干扰,离这个TONETA T7差得远,估计不说0.5w吧,也就1-2W吧

去除电池和电池上卡扣,拆下四颗螺丝

然后下边用力撬,就出来了,此处工具2废一大半

喇叭线和前面板按键排线断开

前面板按键和喇叭,按键三个,一个按下播报电量,一个警示音,另一个是vox,好像是声控发射来着

主板侧面也有三个键,一个ptt发射,一个好像是持续监听,剩下一个忘了啥功能了,这些键应该是可以在对应写频软件编辑功能的(猜的,因为全盛的可以编辑)
主板反面想要拆下得焊接下天线发射部分,掀开看了下,就是发射的几个原件没有存储原件

存储信息的是k24c08,在主板右下角,直接上编程器读取

这样不焊下的好处是方便,缺点是夹持有时候接触不好,有的板子因为外围原件的原因读不出来

数据出来了
然后读了宝峰的数据,同样打开进行对比,找到对应位置尝试编辑更改
后来发现,宝峰的第一行是宝峰的标识之类的,第二行到十七行是1-16个频道信息,这个山寨的直接就是1-16行就是1-16的频道信息,最下边一行数据可能是标识或者其他数据,修改的话,刷入直接发射接收双灯亮变砖,然后看上边数据,对比发现,前四组是接收频率,再四组是发射频率,再两组是接收亚音,再两组是发射亚音,再往后不知道是什么 ,可能是发射功率标识,对照宝峰的进行修改,修改工具用的Hex Editor Neo,发射频率和接收频率不知道用的是几进制编码十进制不对,16进制换算也不对,直接对着改上,后边亚音部分是直接十进制表示的,两组数据颠倒过来第三位加上小数点就是亚音,比如65 13,亚音就是136.5
编辑好后写频,重点就来了,写入后和宝峰测试,能接收发射,但没声音,说明亚音不对,用编程器读出来对比,是一致的,然后全盛UV-K5上场,用一键对频功能测试,发现发射接收频率都是对的,但亚音是不对的,最终也找了规律,现在机器的亚音是原来机器备份数据的亚音,也就是说存储器里的亚音写入了,不起作用,写入的频率起作用,亚音还是原来的,这就太怪异了,满机器没有其他存储地方了,难道处理器里有存储吗,有没有万能的坛友知道什么原因,希望给讲解一下啊
到此山寨一号未能改造成功
那就再试试二号对讲,型号铁通TIEtong tt-307

整机外貌

去除电池和螺丝,这个机器还有核准码,上工具2(工具2用完彻底软了弯了

打开了,正面没有什么原件,只能焊下天线看反面

吸锡器焊下

天线接口

看到反面,哎,没有24系列,25系列的存储器啊,这个又写不了,桑心,问问万能的坛友,有没有这俩货的写频软件,用写频软件的话是最方便修改的了,没有的话看看第一个机器那个亚音是怎么肥四啊,挺怪异的
正题结束,另今日最佳英语翻译

看满离,看满离

网友A:
对讲机用料都不错。

网友B:
我见过卖对讲机的,各种机都能写频

网友C:
现在耍对讲机的人不多了吧?

网友D:
感觉还是不错的,期待后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讲机用料都不错。

都是老爷爷级别的,当时可能小厂也用料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卖对讲机的,各种机都能写频

鱼上有卖软件的,但没问有没有对应的写频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耍对讲机的人不多了吧?

不算多吧,一部分是有证专门玩的,玩通联,玩中继,像我在济南,就经常守听济南黄河无线电中继,中继上经常有人的,工作日也是,每天八点半到九点半还有台网点名活动,每天都点名基本上三四十人吧,还挺热闹,我还没有呼号,就光听不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是不错的,期待后续

估计要难产了,玩这个的人现在挺少了,没证的饭店,工地用的也不懂这个,光知道一顿用

网友:
第一个7007反转高位在前低位在后就是0770亚音就是模拟亚音77.0.其他差不多

网友:
我有一台HTX598也是能收发 接收没问题 但发送对方要取消静炒才有声音。没搞明白!

网友:
还能这么玩,高手啊

网友:
某宝5元一个写频软件包写

网友:
许多杂牌机的写频软件都是通用的,多找几种试试, 另可以上火腿论坛问问.

网友E:
我收藏了一些写频软件,LZ可以试试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WnPVGC-X9vWWIcmcKn0LA 提取码: mgxi

网友:
泉盛UV-K5的 BL24C64A 用编程器能读出内容吗?我正好有一台。读了,失败了。看到你发的帖子请教方法。在我用的读取软件中,并没有找到这个型号的芯片。还是我用的读取软件不对?我使用的是NeoProgrammer_2.2.0.10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收藏了一些写频软件,LZ可以试试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WnPVGC-X9vWWIcmcKn0LA 提取码: mgxi  ...

这个比较有用

网友:
当然是利用UV-K5的一键对频功能,测出不能写频的两部对讲机信道频率,然后把这个频率写到其它的对讲机上,这样就可以相互使用了。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去找那两部不能写频的对讲机写频软件 ,小厂商的写频软件很难找,除非是找到经销商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收藏了一些写频软件,LZ可以试试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WnPVGC-X9vWWIcmcKn0LA 提取码: mgxi  ...

写频软件挺全的

网友:
去考个证玩玩,我也准备考个A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