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纯分立元件电子管晶体管示波器拆机

楼主(2023-03-27):
翻出多年前的老机器,全分立原件示波器。电子管和晶体管原件,没有一块集成电路。

正面
背面
左面
右面
变压器
整流管

通电看一下,电子管灯丝亮起来了

示波管点亮!!

坛里大神们,有这种示波器的原理图不,求一份!

网友:
好像一张图都没有啊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定*电子仪器厂,第二个是什么字?

楼主:
这是很多年前的一台示波器,发贴的时候图片没有加载上,重新编辑才显示出来。

楼主:
@听雨亭 应该是 定瀛电子仪器厂

网友:
那两个大铝壳电容,22+22uF是什么意思?2个加起来44uF是一套的,还是单个里面其实有两个电容,4只脚?

楼主:
@dirtyacc 看了一下,每个电容后面只有两只脚

网友:
不错,还能点亮的老机机

里面很干净,哪个年代的

网友:
当年的高端货,多少爱好者梦寐以求的东西,现在就是垃圾

网友:
古董了,现在还能用吗

网友:
这示波器耗电量不小吧!

网友:
已经用上色环电阻了,还用86年的电容,有点奇怪。

网友:
就是带宽不高,只要价格到位普通完全能用就是不是数字只是模拟的。

网友:
以前的神器啊

网友:
看到6n11,做srpp前级,耳放

网友:
有个疑问,为啥这种老设备的电解电容,用电桥测试容量,有的比标称大了很多很多呢

网友A:
八十年代中期,国产的硅三极管刚刚趋于稳定。国产集成电路刚刚批量生产,价格也贵。

网友:
古董级的,若不是引进了半导体先进技术,现在国产货恐怕也还是这种样子。

网友(2024-04-19):
引用 网友A:
八十年代中期,国产的硅三极管刚刚趋于稳定。国产集成电路刚刚批量生产,价格也贵。 ...

我有一个同惠TH2811C电桥,用来测试大于470uf的电解,频率用10k档就不准确了, 显示的容量比称的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