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另类修理一个艾灸用的点火器

楼主(2023-03-27):
几年前买的点火器,使用比较频繁,可能是这一个做工比较差吧,有一天突然坏了,按下点火开关不能打火了,拆开看看咋回事,结果发现是里面的点火电子底座断开,导致无法按压发电了,本想用烙铁焊一下,结果发现这个材料竟然不沾锡,于是另辟蹊径,另类修复
1,就是这种点火器

2,很明显的几个螺丝拆掉就可以打开

3,就是这里断裂,导致点火电子无支撑,无法点火

4,这样看很显眼

5,火焰出口,中间有陶瓷隔套

6,因为不能直接焊接,所以找了一节铜线,反复绕在断裂部分,然后用焊锡浸透,增加强度,整体由于散热太快,电烙铁根本化不开锡,只好用另外一个打火机加热辅助,好不容易焊好了

7,

8,原样装好,可以正常使用了,纯蓝火焰,温度很高

9,

完工!谢谢观赏

网友:
动手能力强,实用。

网友:
真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又给PDD省了5块钱

网友A:
这是锌合金的吧,直接钻个小孔上个螺丝是不是也行

网友B:
没有接气罐就能出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锌合金的吧,直接钻个小孔上个螺丝是不是也行

太薄了,只有1mm不到,没法钻孔,也没有那么小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接气罐就能出火吗?

这是充气的,白色圆柱那就是储气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充气的,白色圆柱那就是储气罐

我充气总是漏是怎么回事。

网友:
好手艺,锌合金都能焊上。

网友:
大号防风打火机。

网友C:
看着修复的挺结实的;其实这种合金材料的,可以使用101之类的快干胶粘合,要省不少功夫,不过不一定有你这样修复的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修复的挺结实的;其实这种合金材料的,可以使用101之类的快干胶粘合,要省不少功夫,不过不一定有你这 ...

101一热就开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修复的挺结实的;其实这种合金材料的,可以使用101之类的快干胶粘合,要省不少功夫,不过不一定有你这 ...

现有任何的胶都做不到粘合度原先一样,何况接触面那么小,打火时的冲击力几次就震坏了

网友:
喷枪,大号防风打火机

网友D:
也可以在紫色区域赛块木料或什么材质都行,强度硬点。开个槽放置管道,应该比你的方案耐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在紫色区域赛块木料或什么材质都行,强度硬点。开个槽放置管道,应该比你的方案耐艹
...

你这方法不错,再坏了就这样搞

网友:
锌合金这种东西坑了太多人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个能改成烙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