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谈谈这几天维修机械硬盘的心得

楼主(2023-03-27):
大连存储哥前几天小黄鱼买了28个2.5寸的机械硬盘,结果一测试,全部都有坏道,其中只有2个能正常使用。虽然老板答应退货,但这不是白瞎折腾了么?
于是不怕挫折的我决定试着用软件修一下吧
我没有pc3000,也没有什么专修软件,就几个之前下过的软件,拼了
经历地狱般的折磨,最后11块能勉强使用,坏道啥的肯定还是有,卡顿也是必须得,但至少读写不出错
说一下自己的经验吧,首先就是筛选,明知道能力有限搞不定的硬盘就没必要折腾了。

首先,通电听有没有异响,那些敲盘,嘎嘎,或者电机嘟嘟的都直接pass,哥可没那个能力搞定。最终挑出3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直接放垃圾桶存着

第二步,找硬盘低格工具,只要这盘,工具还能识别,并且低格不出错,就说明还有救。于是,又找出8块,还是一起放垃圾桶存着吧。

最后,找出Victoria进行全部扫描,选项依次为测试模式,发现错误后重映射,超时时间500毫秒。

其中如果发现连续n次映射特别慢的,不用试了,因为是那种盘片大面积划伤,就算屏蔽了,过几天立刻又坏了,没修的必要
如果其中出现重映射错误,也没必要继续了,因为备用块都有问题,谈不上修复了。

第三步,跑圈,修复后还不过,就扔了吧。

最后,一共17块无法修复,打包发回卖家,哎感觉真是花钱找罪受啊
最后希望这点小小的经验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吧

网友A:
估计主要是时间上浪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主要是时间上浪费吧

可不是嘛,再也不会这么折腾了

网友:
没有专业硬盘维修工具,还是不要折腾的好。

网友:
感觉机械盘这种软件修复没什么多大的作用,而且非常不稳定,还得花费非常多的时间

网友:
修来修去大部分时间也不好用,

网友:
硬盘有ATA锁有没有方法可以解锁,拆下复印机上的硬盘,全部都是ATA锁了,可以检到硬盘,不能分区,不能格式化

网友:
人家修机械盘的,不是用pc3000,用的专门软件刷固件,离线运行脚本全盘扫描,将坏道屏蔽,弄完了能正常用,至于寿命和质量就呵呵哒
我有次咸鱼买个500G西数坏的,然后学着折腾,坏了一个头,屏蔽后刷固件弄好了,容量减半能正常用,要不是贴纸根本感觉不出来异常

网友:
西数还有WDR,希捷也能用串口指令修,其他牌子就真难搞

网友:
配图是 nvme

网友:
正常识别,但是没容量能修吗?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这不,有折腾了几个晚上。

网友:
修的都是爱好!爱好支撑了所有的信念

网友:
折腾,低格屏蔽坏道,不放重要数据就行,记得以前有一块80G硬盘,格格响,读写慢,让修电脑的修,结果他不修,说换盘。后来自己低格,又用了好几年。

网友:
这个可真是闲的啊

网友:
电费和时间,楼主真是闲呀。

网友:
折腾,消耗时间。

网友:
pc3000主要用于恢复数据吧

网友:
修好之后寿命不知道还有多少

网友:
看容量才512G就别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