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X折腾』姐姐小孩的3D打印笔故障维修

楼主(2023-03-27):
『X折腾』姐姐小孩的3D打印笔故障维修
就是头接触不好,拆了重焊

可以设置两种模式

温度调节和出啥不知道怎么说

PLA模式和ABS模式

功率挺大,不过一般2A的充电头就可以了,也就是刚开始加热会大点

研究了半小会,不玩了。

有机会还是要弄个3D打印机。

网友:
现在小孩的学习用具和玩具都现代化了。真搞不懂了。楼主还是与时俱进。

网友:
小孩就玩3D打印笔,厉害了

网友:
这东西具体是干什么的?

网友A:
什么感觉就很热融胶抢差不多呢…

网友:
这个笔不错!我娃也有一个,锻炼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这玩意儿打印啥的?

网友:
这东西小孩子玩的,原理和热熔胶枪差不多

网友:
打印笔好像小型热熔胶枪,通过加热重塑,成型。PCL是低温软化的材料,软化温度一般在60℃,所以它比较适合成型而已

网友:
赶脚就是个玩具而已

网友:
我家也有,n年前花300多买的

网友:
加热胶的时候味道很大。

网友:
PLA和ABS应该是两种不同的塑料耗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感觉就很热融胶抢差不多呢…

就是加热那种低熔点的塑料的。
我女儿也有

网友:
这个具体怎么用呢,原理大概明白

网友:
如何玩,说说

网友:
这玩意 跟胶枪差不多, 除了做手工还可以当朔料修补笔用

网友:
就是个贵点的牛热熔胶枪不

网友:
3D打印从娃娃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