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希捷硬盘不识别怎么办?更换线路板是否可以修复

楼主(2023-03-27):
希捷320g硬盘开机bios识别,但开机后打不开分区,运行缓慢,卡死,磁盘管理里要求格式化,重启后bios不识别硬盘,重新插拔线路开机才能识别,这是线路板问题,还是别的问题,更换线路板是否可以恢复

网友:
320G的硬盘,海鲜市场也就10元一个吧,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可以确认磁盘有坏道

网友:
硬盘有太多坏道。小容量不值得修。

网友:
先清洁电路板触点

网友:
如果有重要文件能备份尽量备份了,硬盘基本报废了,坏道太多导致的

网友:
可能触点氧化。换电路板没用,除非重新刷固件跑自校准。西数还有WDR和TREX能搞,放出来的固件也多,希捷够呛

网友:
基本上没救了

网友:
多数是坏掉了,PE下试试备份数据

网友:
磁头损坏或者盘片坏道了!大概率磁头坏掉了,有重要数据的买个同型号的盘,在无尘环境开盖更换,需要技术和操作小心点!我这样修复过一个盘。

网友:
1,先换根数据线。2,清理磁盘接口。如果能识别认盘,先备份数据,再低格一遍,有可能修复,但不要存重要数据。

网友:
电路板的触点清洁下再看吧

网友:
换板子要一样型号,固件的。

现在机械盘500G以内的都30元以下,折腾个啥!

网友A:
BIOS能识别说明电路部分OK,不能打开分说明盘片损坏。
也许还可以挽救,进行低级格式化,屏蔽掉坏区,但是低级格式化可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坏。这样的盘基本上没挽救的价值,固态盘已经是普遍标配了。

网友:
大概率不是主控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坏道多了,没重要数据废弃吧

网友:
拆机的二手硬盘很便宜没必要修了

网友:
如果有重要数据,专业的事情交专业的人做,没有的话,不折腾了

网友:
换数据线,清洁触点,再不行就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能识别说明电路部分OK,不能打开分说明盘片损坏。
也许还可以挽救,进行低级格式化,屏蔽掉坏区,但是 ...

问一下,软件问题可导致硬盘报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