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ip138禁止查询该域名,怎么解决

楼主(2023-03-27):
额,如题。我以前申请过动态域名,绑定在路由器的,路由器里面更新成功,但是这个查询就是失败…然后我也无法远程访问了。。。

网友:
直接cmd里面ping这个域名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查询IP的网址很多,换一个就是了,光查IP没有多少意思,直接使用站长工具可查询更多内容。如:https://ip.tool.chinaz.com/
站长工具:https://tool.chinaz.com/

网友B:
估计二级域查不了吧,你这不应该是查域名,应该是要查DNS解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二级域查不了吧,你这不应该是查域名,应该是要查DNS解析, ...

我的目的就是想知道当前的ip地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目的就是想知道当前的ip地址。

查询域名对应IP地址的话,ping一下不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询IP的网址很多,换一个就是了,光查IP没有多少意思,直接使用站长工具可查询更多内容。如:https://ip.t ...

厉害!!ip138不行,这玩意马上有用。

网友:
应该是ip138跟3322有龌龊……

网友D:
楼主心好大,8081端口进路由器 初始用户名密码    9080端口开的qbittorrent 也是初始用户名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询域名对应IP地址的话,ping一下不就出来了

是的,这个更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心好大,8081端口进路由器 初始用户名密码    9080端口开的qbittorrent 也是初始用户名密码 ...

老实交待,有没有扒到撸主果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实交待,有没有扒到撸主果照???

ftp没进去,再没没仔细翻,不知道用的什么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心好大,8081端口进路由器 初始用户名密码    9080端口开的qbittorrent 也是初始用户名密码 ...

卧槽!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站挂了?

对,我也发现了。然后我回去改了路由器登录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