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8051如何仿真,STC8H8K64U自带硬件USB直接仿真

楼主(2023-03-27):
8051如何仿真,STC8H8K64U自带硬件USB直接仿真,解决8051的仿真问题,USB直接下载用户程序

STC8H8K64U系列单片机不仅可以借助STC专用工具——STC-USB Link1D一箭双雕之USB转双串口/全自动烧录器进行串口仿真还可以直接通过芯片自带的硬件USB接口进行仿真、烧录。        下面是用自带的硬件USB接口进行仿真的步骤:
1务必先去官网下载最新的STC-ISP软件,截止至目前最新版本是STC-ISP6.91M),因为新版本不仅新增了很多强大的功能,例如IO口高级配置工具以及强大的串口助手工具等,还优化掉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仿真这块,最新软件stcmon51仿真驱动程序版本已更新至v1.18,经内部反复测试已经非常稳定。(下载地址:工具软件-深圳国芯人工智能有限公司)

2、添加STC仿真器的固件和芯片型号到KEIL中(此步骤建议在每次ISP下载软件更新时都重新添加一次,以免仿真驱动更新)

3、将要仿真的用户板连接电脑(此次以STC8H8K64U转DIP64核心功能实验板/开天斧三为用户板),或者参考以下电路图连接芯片的USB接口:

1)按下板子上的P3.2/INT0按键,就是P3.2接地;
2)给目标芯片重新上电,不管之前是否已通电。等待STC-ISP下载软件中自动识别出“STC USB Writer (HID1)”设备,识别出来后,松开P3.2按键,如图:

4、再将STC8H8K64U设置成仿真芯片,(注意一下这里的IRC频率一定要和程序里设置的主时钟一样!!)如下步骤:
注:设置完仿真芯片后给MCU重新上电,然后再开始仿真。

5、现在开始进行Keil仿真,Keil打开需要仿真的项目,按下快捷键“Alt+F7”或者选择菜单“Project”中的“Option for Target ‘Target1’”或者通过“Option for target...”按钮打开设置界面,按照如下设置:

6这样就可以编译并且调试了。

7、出现下面这个界面,说明已经成功的进入了仿真模式,然后就可以执行复位、全速运行、单步运行、变量监测、断点设置等等的功能。

8、另,除Keil自带的外围接口来监测IO口、中断、定时器/计数器外,STC还增加了另外一些外围设备接口的变量监测,例如ADC、串口、PWM以及SPI等,更方便调试观测。

9、注意:有用户会遇到仿真失败的提示,除了上述操作中一些选项设置错误外,还要注意是不是此前设置了不停电下载,这样点击编译完程序会自动下载把仿真程序覆盖掉,导致仿真不成功,所以仿真时如果此前设置了不停电下载记得把不停电下载的设置去掉,即如图的勾勾不要勾选。

网友:
真实用,真方便

网友:
中国制造也很优秀了

楼主:
为了方便广大网友们,越简单越好!

网友A:
从未见过这么复杂的仿真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未见过这么复杂的仿真设置

因为不是硬件级调试,实际上是烧录一段监控程序实现调试,所以……这种仿真有个特点,不能运行中下断点,因为监控程序不知道你要在哪里停下。

网友:
谢谢,抽时间我也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不是硬件级调试,实际上是烧录一段监控程序实现调试,所以……这种仿真有个特点,不能运行中下断点, ...

那不是自欺欺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自欺欺人?

这是一种折中的调试方案,不需要专用的调试器,其它支持硬件调试的芯片的调试器要300~400块呢,一般爱好者是舍不得买的,所以,这种调试方案受到不少人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不是硬件级调试,实际上是烧录一段监控程序实现调试,所以……这种仿真有个特点,不能运行中下断点, ...

出现下面这个界面,说明已经成功的进入了仿真模式,然后就可以执行复位、全速运行、单步运行、变量监测、停下来断点设置等等的功能。

楼主:
3.28 今日分享STC非常实用的下载软件:
STC-ISP下载软件贴心工具: 波特率计算器,自动帮您算好!
如STC8H8K64U,可以4个串口同时通信,下载软件直接设置系统时钟,指定定时器做波特率发生器,非常方便实用。
如果不同的串口波特率一样,可以同时使用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节省定时器,波特率不同的话需要使用不同的定时器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种折中的调试方案,不需要专用的调试器,其它支持硬件调试的芯片的调试器要300~400块呢,一般爱好 ...

一个调试器能花多少钱,参考别家的仿真器调试器,也就几十块到几百块不等,最贵也不会超过500,对于企业用户来说500块不算多。

网友:
步骤详细,非常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调试器能花多少钱,参考别家的仿真器调试器,也就几十块到几百块不等,最贵也不会超过500,对于企业 ...

对于个人爱好来说是不愿意出这个钱的,用STC免费的仿真器也很方便

楼主:
3.29日,今日分享定时器的软件延时软件,STC的IO配置工具设置:

楼主:
3.30 今日分享:STC-ISP 串口助手V6.91M 版 力争发展为全球第一的串口助手

楼主:
STC基本都有完善的演示程序, 电话讲不清,直接下载下面的完整演示程序测试学习就行了

网友:
该有的,没想到的,几乎都有了

网友(2023-05-01):
8051直接USB仿真:作为一款自带硬件USB直接仿真,不需要其他 Link的 MCU,
STC8H8K64U-45I-TSSOP20/RMB1.9, LQFP32/RMB2.2, LQFP48/RMB2.3, LQFP64/2.5,还有DIP40白送DIY
===这个价格已经独步 USB 型 MCU 武林了

现在STC的带硬件USBMCU支持用硬件USB下载,因为用的是USB-HID通信协议,不需要安装任何驱动。
STC打狗棒、降龙棍、开天斧、屠龙刀核心板以及STC开源示波器、STC实验箱在D-/P3.0, D+/P3.1PC-USB端口连接好的状况下,
USB-ISP下载程序步骤:
1、按下板子上的P3.2/INT0按键,就是P3.2接地
2、给目标芯片重新上电,不管之前是否已通电。
===电子开关是按下停电后再松开就是上电
等待STC-ISP下载软件中自动识别出“STC USB Writer (HID1)” ,识别出来后,就与P3.2状态无关了,这时可以松开P3.2按键
===传统的机械自锁紧开关是按上来停电,按下去是上电
3、点击下载软件中的“下载/编程”按钮(注意:USB下载与串口下载的操作顺序不同)
下载成功
===
另外从用户区软复位到系统区也是等待USB下载

楼主:
老刘爱捣鼓的开源8051示波器程序就可以用这个带硬件USB的STC8H8K64U直接来仿真调试

程序见最新的STC-ISP V6.91N软件中的【资料下载 | 实验箱及核心功能学习板演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