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老哥们,mic输出阻抗和海康录像机不匹配怎么改

楼主(2023-03-27):
图来了

这货输出阻抗600欧,海康录像机要求1千欧,能改下吗
看着输出信号并了一个104电阻

网友:
阻抗和电阻有关系吗?

网友:
两者相差不大,估计接上没问题。

网友:
没啥问题去试一下实践出真知

网友A:
600和1000匹配没问题的。

网友:
给摄像头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和1000匹配没问题的。

谢谢大家,我接在模拟录像机上,放录像没声音,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B:
没声音的话,多半是线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声音的话,多半是线接错了

也没接错,今天用另一个录像机试可以了
通道设置,也就一个是复合流,一个启用声音,这两个都默认启用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