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电动车换个喇叭,怎么弄

楼主(2023-03-27):
小刀电动车长征版,喇叭不响,想换个响一点的,不好拆啊,这个怎么拆开?

网友:
估计要暴力拆了

网友A:
直接外置,机头是防水的,拆开就废了

网友:
外置吧,否则拆坏了,防水不好弄

网友:
暴力搞个大洞,把喇叭线拉出来 再接个

网友:
最好外接个喇叭

楼主:
不好拆的话,也只能外接了,问题是也不知道这个喇叭是多少V的

网友B:
卡扣上的外壳,可找准卡销位置,用拆手机的那种撬片试试吧

网友:
题是也不知道这个喇叭是多少V的,大胆买12v的。都有电压转换器,输出12v

网友:
我的奇葩还压电片的,声音那个难听

网友C:
弄一个那种【呜哇、呜哇】的喇叭,那个够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扣上的外壳,可找准卡销位置,用拆手机的那种撬片试试吧

建议很好,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一个那种【呜哇、呜哇】的喇叭,那个够响。

呜哇呜哇 ,这是什么喇叭?

楼主(2024-01-23):
引用 网友A:
直接外置,机头是防水的,拆开就废了

外置如何接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置如何接线呢?

按钮加电源,不行吗?

网友:
还是问问修车的吧。拆开才知道用的什么电压的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