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鼠标按键在未按下的时候,两个触点之间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3-03-27):
这个电压对按键的手感寿命来说有没有影响?

网友:
得看芯片的GPIO工作电平吧,有的是5V,3.3V,2.5V

网友:
一般最多3.3V吧。

不影响手感与寿命。

非要说影响,你多按10次,可能影响比电压影响的一辈子都大。

网友A:
你是担心这个电压的电流导致触点过流吗??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一般就是1.2 1.8 2.0 3.3 5v 但是线路阻抗非常大,有电压没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担心这个电压的电流导致触点过流吗??那是不可能的

按键按下的时间是比较少的,绝大部分时间两个触点是分开的,但是因为有这个电压,两个触点总会吸附一些灰尘之类的东西,高电压比低电压应该更容易吸附灰尘导致触点更容易氧化

网友:
好莱坞定律:如果有杂乱、裸露的电线电缆的特写镜头,那么就一定会跳电引起电火花导致灾难发生

网友:
自己拆了测啊,再说为了不影响寿命也不能供着他

网友:
电压对手感没影响
但是对寿命是有影响的
有个词:电氧化
具体我也不动,但是拆过很多坏掉的微动,有些就是触电发黑了
有些就比较离谱,整个微动的最薄那个片颜色都变了,这个就是明显整体电压或者电流大了,导致的整体氧化

网友:
一般与电流有关
而鼠标里的电压、电流、还不是感性负载。 只与个人手指力度有关(寿命)
手感只与微动按键的结构和品牌有关

网友:
5V的电压吧

网友:
电压很小只有1~2V。电流也是很小不到10mA。有限流电阻的。
微动会电吸附灰尘。
微动宣传的基本都是机械寿命,电气寿命只有不到三十分之一。
实际使用会因为灰尘和受潮,寿命更短。因为回报率高,双击更加早出现在电气寿命之前。
所有没有防尘结构的微动,电气寿命都没办法超过2000W万次。厂家就是吹牛。

网友:
楼主的关注点比较独特

网友:
和主控芯片有关,1.1~3.8各种电压都有

网友:
你考虑的这个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网友:
不考虑那么多,微动坏了自己动手换一个,反正不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键按下的时间是比较少的,绝大部分时间两个触点是分开的,但是因为有这个电压,两个触点总会吸附一些灰 ...

这个和金属疲劳有关 和电压没啥关系。基本上都是低于5V的 。因为usb电压才5V进去。这个和金属疲劳有关 和电压没啥关系。基本上都是低于5V的 。因为usb电压才5V进去。这个和金属疲劳有关 和电压没啥关系。基本上都是低于5V的 。因为usb电压才5V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