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软包电池连接用螺丝可以吗

楼主(2023-03-27):
落铁功率不够大。激光也不适合这种薄的。我没办法了,只能打孔了。接触面积倒是够了,就是不知道没有焊接会不会发热?

网友:
可以啊,只能用螺丝,再加固定片,否则会拉坏极耳

网友:
这老虎钳的两个洞,是怎样搞通的?

网友A:
可以,绝缘要做好

网友:
打孔器做的很漂亮!

网友:
这老虎钳可谓鞠躬尽瘁了!

网友:
这打孔器厉害了,点赞打孔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绝缘要做好

感谢感谢。只要接触面积够大,不用焊接也是可以的是吗?

网友:
我看上你的打孔器了,包邮送过来吧

网友:
不短路的话都可以的。

网友:
这孔打的也太大了~自制打孔器还不错

网友:
这想法很不错

网友:
你的打孔器改的不错,就是还有点小瑕疵,把它给我寄过来,我帮你免费改进下。请私信我

网友:
应该算杀鸡用牛刀啦。

网友:
这个打孔器的创意太棒了,一般的打孔器一次只能3-5张纸

网友:
软包电池可以用螺丝连接,要是电池不是固定使用的话,建议螺丝固定处打胶,以免移动造成螺丝松动,接触不良发热。

网友:
可以没问题,另外打孔器好评

网友:
这个就有点牛了。。。

网友:
链接片激光割的有毛边,应该打磨平整

网友:
打孔器好评,加个弹簧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