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锂电洗车高压泵的问题

楼主(2023-03-27):
淘的一个电机损坏的洗车泵,利用泵头改锂电便携的,测量了一下栓塞只有10MM,问题来了36V400W的无刷电机能不能带的起来?

控制器准备用的这种36V的

家里的几款电机都不带霍尔,准备加上

电机和泵头我是这样连接的

好羡慕那些有车床的......
现成的连接杆有点长,又买了几个短一点的
霍尔检测板的PCB分享给大家

网友A:
原先电机是多大的只能大不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先电机是多大的只能大不能小

原来的是220V高速串激电机经过减速齿轮减速了

网友:
期待成品的展示。

网友B:
我估计装上去也用不爽,我买了过一个插电的绿田的标1400w,实测能到1000w,估计这400w你这功率不够,功率不够就用不爽。另外这个泵头和电机匹配起来比较麻烦,泵头的流量是看电机转速,而压力看扭矩,只能

网友:
水泵都能自己做,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装上去也用不爽,我买了过一个插电的绿田的标1400w,实测能到1000w,估计这400w你这功率不够,功率不 ...

加上霍尔检测转速,扭矩应该能上来,手上还有个600W的电机,先试试这个400的 不行就直接上600的

网友:
能自己加霍尔厉害了,能说说加霍尔的注意事项吗

网友:
改变一下电机接线方式,如果是星行解法改成三角形接法功率会提升很多,我也做了一台

楼主:
最新进展,电机已经可以转起来了,空载流最大5A

网友:
为啥去掉减速机构? 无刷电机转速不够吗

网友:
这个东西居然能自己做,高手啊

网友(2023-05-04):
楼主的确是高手!

网友:
这个难弄,只能超高转速通过减速获得一定的高速和大扭力,超大功率的植保无刷电机应该可以

网友:
无刷电机的功率只是标额定功率,实际使用短时间翻几倍也没问题,尤其是洗车这种间隙工作的,像模型用的小无刷,拇指大一点,输入电流经常是2、30A起步的,串激那工作效率只有一半,甚至不到,千瓦的输入也没多大力。

网友:
链接杆机构固定的几个链接螺丝这样受力很大,螺丝很容易就滑丝,建议外面套一段钢管把整个机构包裹住,这样启动时候的扭力就不会作用到螺丝那里,而且包裹住链接轴使用起来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