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电脑屏幕怎么做手机显示器?

楼主(2023-03-27):
我在手机上面下了一个APP,觉得屏幕太好,笔记本怎么和手机链接,笔记本屏幕可以播放手机画面?

网友:
还不如电脑下载模拟器呢?

网友:
笔记本电脑貌似一般很少有视频输入接口的吧,外接采集卡?或者通过软件做无线显示?

网友:
1 手机WIFI无线投屏
2 type-c 直连或者转HDMI 连接显示器(是独立的显示器)

网友A:
安卓机直接买个type显卡插上就可以,华为的话电脑上下个华为助手。

网友:
手机投屏就可以

网友B:
华为手机可以直接投屏到笔记本电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为手机可以直接投屏到笔记本电脑上

华为手机可以直接投屏到笔记本电脑上

要华为笔记本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机直接买个type显卡插上就可以,华为的话电脑上下个华为助手。

请问这个显卡具体是怎么操作

网友C:
某度直接搜ANLINK,只要下电脑端就行。第一次要接数据线后面可以改wifi。缺点呢就是要USB调试跟开ADB,可能影响安全。毕竟手机厂商的都有危险,更何况这些三方无监管的。

网友:
有个软件,手机和电脑都要安装,用wifi   互联  ,spacedesk

网友:
先收藏,正用得上。手机上操作屏幕太小。

网友:
投屏到电脑显示器上

网友:
投屏软件可以实现

网友:
我买了一根投屏线,可以把手机桌面通过这根线直接投屏到电视机(TYPEC-HDMI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度直接搜ANLINK,只要下电脑端就行。第一次要接数据线后面可以改wifi。缺点呢就是要USB调试跟开ADB,可能 ...

不行,我找了好几个版本,结果都滞后,

网友:
想要有线无延迟,就换个支持C口输出的手机搭配C转HDMI的线直接接显示器或者电视。
想要无线低延迟,目前理论上只能有苹果或者华为的靠谱一点。
以上两项都不满足的话,买个投屏器(最好显示器带HDMI接口,不然还要搭配HDMI转VGA或者DVI线来用)就行了。
或者还有一种终极方案,安装WIN11的安卓子系统或者是单纯的安卓X86系统来跑相应的应用,如果这应用能X86架构兼容性不强那只能买个性能足够强的机顶盒(开发板),通过键鼠或手柄来运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我找了好几个版本,结果都滞后,

我mate20P还好哦

网友:
手机投屏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