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装机神器Ventoy v1.0.90 创建可启动U盘工具

楼主(2023-03-27):
Ventoy,新一代多系统启动U盘解决方案。国产开源免费的U盘启动引导制作工具,支持Legacy BIOS和UEFI模式,理论上几乎支持任何ISO镜像文件,支持加载多个不同类型的ISO文件启动,无需反复地格式化U盘,插入U盘安装即可制作成可引导的USB启动盘,然后把ISO文件拷贝到U盘里面即可启动,无需其它操作。
软件截图
软件特点
完全开源免费,使用简单
快速 (拷贝文件有多快就有多快)
直接从ISO文件启动,无需解开
无差异支持Legacy + UEFI 模式
UEFI 模式支持安全启动 (Secure Boot) (1.0.07版本开始) 说明
支持持久化 (1.0.11版本开始) 说明
支持直接启动WIM文件(Legacy + UEFI) (1.0.12+) 说明
支持MBR和GPT分区格式(1.0.15+)
支持自动安装部署(1.0.09+) 说明
支持超过4GB的ISO文件
保留ISO原始的启动菜单风格(Legacy & UEFI)
支持大部分常见操作系统, 已测试300+ 个ISO文件
不仅仅是启动,而是完整的安装过程
ISO文件支持列表模式或目录树模式显示 说明
提出 “Ventoy Compatible” 概念
支持插件扩展
启动过程中支持U盘设置写保护
不影响U盘日常普通使用
版本升级时数据不会丢失
无需跟随操作系统升级而升级Ventoy
更新日志
  • 2023/03/26 --- 1.0.90 发布
  • 修复了 VTOY_LINUX_REMOUNT 选项在(Kernel 5.18+)+(Intel Gen11+ CPU)的电脑上无法生效的BUG。
  • 支持 LibreELEC 11.0 及后续版本。(#2281)
  • 修复了 Fedora Rawhide 安装时无法找到安装介质的BUG。(#2283)
  • 新增支持 chimera linux. (#2309)
  • 优化了 Fedora 系列的启动处理流程。
  • languages.json 更新
  • 新增 ISO 支持 (累计测试 1100+)
注意问题
1、ISO文件放U盘任意目录或子目录,但全路径(包括目录和ISO文件名)中不能有中文或空格。
2、Win下如果一直安装失败,可先用分区工具把U盘分区全删除再把启动模式改为HDD再试。
3、关于兼容性的问题,部分老机器上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
下载地址
直链下载:教育网(山东)        教育网(江苏)        腾讯云(上海)
网盘下载:蓝奏云        飞机盘        蜜蜂云

网友:
grub4dos   和这个有点像啊

2005 年发布的 GNU GRUB 0.97 ,GRUB4DOS 在保留 GNU GRUB 0.97 原有功能的基础上,做了很多改进

网友:
前两天还是89,这都又升级了,一直用这个做u盘启动,兼容性不错,可以搞很多镜像,但是能不能启动完全看镜像是否支持,有的镜像里缺少efi支持就会出错

网友:
用过这个,之前没有经验,太大的U盘在有的机器上面启动不了镜像,感觉是个不小的缺点

网友:
装机必备,不要再找其他驱动盘了。

网友:
U启通的路过,很少装系统,没尝试过其他装机工具

网友:
这个确实很好用,以前用的微PE,后来用个128G的U盘装的这个,里面放了十几个操作系统ISO,想装那个就装那个,只要空间足够大能放很多系统镜像

网友(2023-05-04):
ventoy还是挺不错的,可以装很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