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维修索尼ICF-SW40收音机跳台故障 更换飞梭旋钮

楼主(2023-03-27):
手头上有台索尼收音机,型号是ICF-SW40,飞梭调台老是跳,无法准确定位。买了个同型号的飞梭换上后,,满血复活。
1、拆下来飞梭的内部。

背面几颗落实全部要拆除

背面几颗落实全部要拆除

2、机器背面。

集成板无法拆下来,只能拉出一条缝换飞梭

集成板无法拆下来,只能拉出一条缝换飞梭

3、无法全部打开,一条缝拿出旧飞梭。
4、电池仓部位。
5、耳机电源接口部位。
6、拆开背板后的样子。
7、上面看下来。
8、要先把飞梭拉下来才能打开。
9、内部图。
10、内部图。
11、电池仓。
12、飞梭主体。
13、飞梭拆开后。
14、电池仓中间。
15、飞梭所在位置。
16、新旧飞梭比较。
17、新旧飞梭比较二。
18、局部图。
19、飞梭内部。
20、飞梭各个零件。
21、打开盒盖。
22、更换飞梭的工作角度。

楼主:
维修的几个步骤:1、拆开背部的所有螺丝,轻轻撬开接缝处,小心打开。2、电池仓部位连接紧密,要慢慢的拉开来。3、集成板中间 还有一个螺丝,需要卸下来。4、集成板与下部连接在一起,无法拆开,利用拉开的缝隙进行作业。5、用焊钳化开飞梭五个脚焊锡,吸锡器吸掉。6、推住脚褪下坏掉的飞梭。7、安装上新的飞梭,焊牢。8、按照原来步骤反向装回去。飞梭问题是索尼收音机的通病,新的飞梭旋转时候段落感明显,旧的非常顺滑。拆开来后估计是接触弹片与旋转齿轮接触不良。听说使用WD40可以缓解,但是有新的就不用旧的了。

网友:
这种飞梭维修效果不好,最好就是更换了

网友:
这个是真索尼无疑了

网友:
飞梭维修下,应该比新买的耐用

网友:
我也有个换过一次编码器了,现在电位器也得换了

网友:
很高级的收音机,没用过不知道听广告效果怎么样

网友:
现在配件不好买吧

网友:
飞梭调台的,不错,也有一台索尼收音机,但是是指针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编码器的男一个名字,飞索。

网友:
旧的原装编码器都拆开了,清洗一下加点油应该比新买的好用

网友:
飞梭清洗一下装上就好了。

网友:
编码器可以清洗一下,不过您这样做是除根。

网友:
现在没啥子好听的了

网友:
索尼ICF-SW40收音机不错,维修好满血复活。赞LZ手艺。
老机器购买配件很难。

网友:
以前把飞梭用w40喷洗一下就彻底好了....

网友:
折开去氧化 加油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