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雕刻机主轴电机换轴承,接下来如何拆?

楼主(2023-03-27):
最下面这个铝环卡在轴上,要撬下来吗?

看了这个视频,要加热后拧下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YwMTU3MDIyOA==.html

网友:
俺也是第一次见,懂的说说

网友:
考虑从尾端试试看

网友:
不能换普通轴承吧?

网友:
看这样子不像是从前端能撬下来的。

网友:
有两个工艺螺丝孔,用螺丝顶出来。

网友:
用螺丝往外顶

网友:
那个好像前面是出不来吧。看口径上面大。

网友:
螺纹头的直径大,铝环从下面拆不下来。

网友:
我承认我是来看热闹的,不会拆,没拆过这玩意

网友:
好东西,是金属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用锤子

网友:
我之前拆这货,拿我朋友的中频炉淬火什么的去敲他,各种敲不动

。。。我朋友看了一眼我在那里吭哧吭哧折腾,说你给我拿过来吧,垫好位置,大锤咣一下,好了解决了,去买角接触轴承吧。。。

网友:
原来是要加热后,拧下来。

网友:
应该是从上面开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