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买了瓶仿WD40标称450Ml,过秤只有346克。

楼主(2023-03-27):
买了瓶仿WD40标称450Ml,过秤只有346克。问商家,商家说450Ml是罐容积,非净含量。记得以前买的WD40,标称多少毫升ml,过秤克数都是超过的。WD450Ml过秤都是460克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假难辨 不如买国产三和的

这个牌子就是在卖国产三和的店子,然后又推出KRE这个牌子,三和的很小瓶,才200ML,买了估计更不划算。

网友B:
哈哈,终于遇到一个较真的,不过这个应该挑不到毛病,反正不可能去测量

网友C:
倒到带刻度的烧杯看看即可,这些油类产品,体积和重量不能互换

网友:
价格便宜的必然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到带刻度的烧杯看看即可,这些油类产品,体积和重量不能互换

国产很多油性液体一般都是用这种理由虚标的,好多年前也遇到一位商家跟你说的一样。

网友D:
346克的话实际防锈剂连300克都没有,罐子起码50克多。既然是仿的那就正常了,正品的话是足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终于遇到一个较真的,不过这个应该挑不到毛病,反正不可能去测量 ...

是的,国产一虚标容量,就拿罐容积和油的比重和水不一样说事。

网友E:
ML跟克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ML跟克一样吗??

对于WD40或仿WD40是可以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46克的话实际防锈剂连300克都没有,罐子起码50克多。既然是仿的那就正常了,正品的话是足额的。 ...

是的,你的解释和分析完成正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于WD40或仿WD40是可以一样的。

现在的洗发水很多都标克了,比如海飞丝。显然洗发水密度比水略大,同样400ml和400克,很明显克更少,厂家节约成本的新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洗发水很多都标克了,比如海飞丝。显然洗发水密度比水略大,同样400ml和400克,很明显克更少,厂家 ...

是的,完全合理。

网友:
某宝最近大量假的六神花露水,我每个地方能投诉的都投诉了,就是没下文,顶多给你退货。退一赔三什么的根本没有,商家还在继续出售。

网友:
奸商不可信!

网友F:
ml和克不是一个概念吧,一个是容积一个是质量,这玩意没法子较真

网友A:
真假难辨 不如买国产三和的

网友:
你这是KRE 60

网友:
引用 网友F:
ml和克不是一个概念吧,一个是容积一个是质量,这玩意没法子较真

直接和真的一样容量的对比下就知道有没造假了

网友:
油比水轻,同质量的油体积肯定比水大。